不管怎么调尾巴总是来回抽动!!!

楼主(2010-11-30):
我用kds800+md922,到底怎么调才能使尾巴不抽动呢?

网友:
KDS 800 的 DELAY 的值是多少?

网友:
我的也是怎么调都打转 一点点!

网友A:
兄弟,我用的也是那个,怎么调都不行,不飘就金鱼尾,你自己选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用的也是那个,怎么调都不行,不飘就金鱼尾,你自己选吧,哈哈……

呵呵,二选一,讲得好残酷。不过事实接近如此。
我也是换HB730为780,尾舵机Ds420换成8910,才彻底
告别了飘尾和金鱼尾。

网友:
人家的不会啊

网友B:
应该说摆动,抽动不雅

楼主:
是左右大约30度快速摆动!温飘就将就了,现在这样没法飞呀!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摆动,抽动不雅

网友:
一切都是震动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