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级零战GREAT PLANES ZERO诸多细节

楼主(2010-11-30):
GREAT PLANWS ZERO 50(台湾产)
ARF 大部分完成机体
材质 轻木+珍珠板板印刷

翼展1520mm
机长1160mm
翼面积 37.1 sq dm
翼荷重 79 g/sq dm
油箱300cc

原厂建议动力 二冲 40~51   四冲 61~80

全机配置;

OS FS 91四冲引擎动力
APC 13 X 8 螺旋桨
三洋4.8V 1500MAH镍镉电池
FUTABA R149DP 九通PCM接收机
FUTABA S3001舵机X4
GWS(广营)收脚专用舵机
GREAT PLANS台湾产全金属轮脚组
充电大开关(台湾产)
翼端磨擦片、油管塞头(台湾明阳)

这是一架由台湾幼狮模型贴牌GREAT PLANS生产,所以设计的机体架构(轻木+KT板印刷),有着浓浓的EZ风。当时模型店促销一时冲动所购入,加上期间有多年的停模时间,算算这架飞机已经封存近十年了吧。

这架飞机的优点就是已经旧化涂装的机身轻盈(与同级中航零战作比较),翼展够大(中航零战翼展才1380mm)浮力还算不错,没有很强的特殊癖性,降落也还算OK(但不如京商喷火)。全机采隐藏式舵角设计,外观上完全看不到外露的拉杆、舵角等航模像真的死穴。

缺点:
该机完成度不高,组装工序繁复换作新手的话难度算是颇高。像真度较差不如中航漂亮,机头重心问题严重,曾有模友之同型机,已经采用到OS 91的动力,还需额外添加500g的铅块配重,才达到常规飞行要求。

第一次改装
为了重心问题组装前就必须通通考虑到,首先就是舵机前移、引擎前移到底、接收电池前移至引擎正上方(以木盒+6mm碳纤维管支撑固定),固定主翼螺丝由4mm X 2改为6mm塑料螺丝X2来降低机尾重量、机头铅块配重约100克。

首航炸机收场
全油门微带升舵一二十米就能升空,但紧接而来的就是失速、失控、螺旋低空高速草地坠毁,伤势中等机头断裂,主翼、水平翼小伤,主翼塑料螺丝断裂脱离,引擎座断裂,机头罩小伤。

检讨炸机原因
老手也患了短跑道急升的错误,只想到马力大就可以急升,忘了像真机必须要有速度才能升空的错误,其次机头也太过轻,两项错误加在一起才导致首航炸机的结果。

好在当初改装的主翼塑料螺丝,发挥了预期的效果,让螺丝成为脆弱的受力点,要它没断裂那么主翼铁定会粉粹。

次航成功
修好飞机后,将原本的引擎座更换成四冲120级,让引擎推前10mm以增加机头配重(桨罩与机头罩间隙也增加了10mm),牺牲美观竟得到料想不到的效果,重心向前移了不少甚至连100g的压重铅块免了。无铅一身轻的机身高速油门三四十米,就能动产生轻微上扬的浮力。

结论
零战是架飞形性能极佳又有名的二战机,但大多数厂牌零战,都有着机头配重的问题,想买零战来组装就得事先考量好这问题。

质量好的塑料主翼固定螺丝,是可以完全取代金属螺丝,既可减轻重量有可作为主翼的缓冲。做过简单试验徒手上下使力,无法破坏其上下螺牙,这力道完全超过十公斤,所以越南系的飞机大多使用塑料螺丝。

调整重心可透过前移引擎、电池位置来搞定,所以配重问题是可以解决,就担心万一引擎机前移造成跟桨罩、机头罩不协调,牺牲点像真美观来达到飞行性能。靠佩铅压重来解决重心问题,是一个最下下策懒人的方法。

楼主:
刚组装完成家中的首拍照

舵机往前移位

加油口
火头延长线

升降舵、方向舵拉杆舵角都是隐藏式设计

防磨擦片保护翼端擦地

全金属收轮脚不会腿软

塑料螺丝炸机救了我的主翼

次航成功于飞场

为了重心整个机头搞的好复杂

网友:
感谢分享...好像时光倒流

引用 楼主:

GREAT PLANWS ZERO 50级(台湾产)
ARF 大部分完成机体
材质 轻木+KT板印刷

翼展1520mm
机长1160mm
翼面积 37.1 sq dm
翼荷重 79 g/sq dm
油箱300cc

原厂建议动力 二冲 40~51 级  四冲 61~80级
   ...

网友:
顶楼主这么用心!

网友A:
用15cc汽油发动机是否可以解决头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5cc汽油发动机是否可以解决头轻问题?

15CC引擎肯定比OS 四冲91640还要重,重心主要还是要靠位置调整解决。

网友:
零战的短机头,注定是要特别重视重心问题,对首飞的失败深感惋惜!

网友:
机机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
挺漂亮的飞机,这么漂亮的飞机要是装个15CC汽油机会难看死,头罩全破坏了,还是要装四冲发动机。像真就是玩这点感觉。

网友:
机车玩家!顶一个!

网友:
没炸 就顶个

网友B:
谢谢楼主的装机过程,新手收益非浅。本人没有装油动固定冀的经验,但对喷火战机很感兴趣,目前可选的有两款,京商的和中航的(50级),本人比较喜欢京商的。不知楼主有没有飞过京商的喷火,能不能说一下这飞机的做工、装配注意点和飞行的手感,如果能对比一下中航的喷火就更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装机过程,新手收益非浅。本人没有装油动固定冀的经验,但对喷火战机很感兴趣,目前可选的有两款,京商的和中航的(50级),本人比较喜欢京商的。不知楼主有没有飞过京商的喷火,能不能说一下这飞机的做工 ...

新手没飞过油固的建议还是要从练习机开始,二战像真油机不适合新手,毕竟那么大的心血,要是一次的降落失败,就会让你心痛不已!!

京商的飞机基本上是不用去担心他的飞行性能,系列二战机中比较需要担心的是他的结构强度,机头防火板容易脱胶剥离、机身主翼中段重降落容易折断,其余都是OK的。

京商喷火我飞过,性能就跟练习机一样的好飞,降落也很乖,轮子贴地后就不会再乱跳。建议配置就是OS 四冲80或90级动力,配上收轮脚就是架很不错且实用像真机。

中航50级的飞机大多中看不中用,玻璃钢的机身重、主翼短、浮力差容易失速螺旋,勉强能买的就只有零战而已,特色就是跟京商的相反,全机都炸烂了就只有玻璃钢的机身不烂而已。

网友:
谢谢楼主指点,老鸟的经验可以让我们这些菜鸟少走许多弯路。现考虑入手京商的喷火,以后肯定还会遇到许多问题,希望还能有楼主的帮助

网友C:
二战时期,中途岛战役日本惨败使用过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战时期,中途岛战役日本惨败使用过的飞机。

零战与天C ”合谐高铁” 同为三菱重工之作

网友:
除了起落架,其他都挺有味道的。

这个飞机会不会太灵活了飞起来吃力?

楼主:
以这架飞机的动力配置已算是超装,加上收轮脚减少很大的风阻,所以在天上的实有能够有不错的速度表现,但像真机起飞还是必须有速度才能拉升,就灵活度而言觉得算是适中。

像真机如果过于灵敏,要不是舵效调整过大,就是原厂翼型的设计有问题。低速转弯不会有急速的坠降、甚至失速螺旋、舵效适中而且就算是关了油门(惰速)还能够稍微滑翔,这才能算是一架好飞的像真机。

楼主:
(与主题无关,特此删除,版主留)

奉劝友毕竟就只是个航模,男人们的玩物,看的是外观像真度,论的是飞行性能,作为个现代人、航模爱好者,民族主义会让你活的既痛苦又矛盾。

网友:
A哥好手艺,机子装的好用心哪!

网友D:
太落后 连热缩蒙皮都没有

这种工艺早就淘汰了   想必这家工厂也失去了greatplanes 的代工订单

网友:
事不关已。天天挂起。同意   受阿爷影响国军转解放军现在还活着。。

网友E:
桨是不是用错了?油机怎么上了APC的电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桨是不是用错了?油机怎么上了APC的电桨啦?

APC是专门生产螺旋桨国际大厂(也产真实机用桨),以效率好著称,诸多的国产、山寨仿造只能仿到他的外型,原厂的效率、质量无人能及。

APC早期的航模桨仅针对油机的需求去做设计,求惰速好所以质量偏重(MASTER MK做比较),由于近年电机的市场崛起,才再推出针对电机设计的轻量化小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工艺早就淘汰了   想必这家工厂也失去了greatplanes 的代工订单

全机珍珠板印刷不用蒙皮、玻璃钢的目的,是在于降低车间人工,这对于高工资的日本、台湾而言才是厂商生存之道,直到贴牌代工移转国内为止。

国内少见是因为材料工艺的问题,就如同收缩蒙皮印刷一样,必须耐甲醇、汽油等溶剂,遇热不变形不退色。日本EZ OK原产的航模,很多都是应用珍珠板印刷工艺所完成。

珍珠板印刷因为不用蒙皮,所以不会向蒙皮一样,稍不留神就轻易东破西破好多洞是他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