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求助

楼主(2010-11-30):
刚如了8FG 可是我的油门为什么是反的 油门在最下电调插电就报警认为你的油门是在最大 非要把控了油门调成反才行 试了几个电调电机都是这样 我很想把控里的油门调正过来不知道怎么调 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

网友:
futaba系统默认是这样的,不过高级控有个hardware reverse,硬件反向,能改过来

楼主:
futaba的控都是这样的吗 油门是反的?

网友:
可以调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调具体方法 告诉我谢谢

网友:
天地飞的也一样,设置个反向就好了

网友:
这个就是用来调正反的。没关系。

网友B:
直接用舵机反向,不要用硬件反向。一般都用不到硬件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舵机反向,不要用硬件反向。一般都用不到硬件反向。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