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6eyesdog 兄做的电主轴

楼主(2010-11-30):
  帮6eyesdog 兄做的电主轴

调整大小

ER11夹头

ER11夹头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两个5013-9叠加功率很大哟

两个5013-9叠加功率很大哟

网友:
请教楼主,转子是否做动平衡?

楼主:
动平衡等级G6.3

网友:
6.3不小了,不过有条件做就很好

网友:
另外做动平衡的时候,螺母是否也要做?

网友:
上个内结构图吧

网友:
楼主是做电主轴的?这个是无刷电机吧?功率多大?怎样冷却?期待详细图文介绍

网友:
由国际标准化组织推荐,以质心c点旋转时的线速度eω为平衡精度等级,记为平衡精度等级G,量纲单位为mm/s,并以G的大小作为精度标号。平衡机精度等级之间的公比为2.5,共分为G4000,G1600,G630,G250,G100,G40,G16,G6.3,G2.5,G1,G0.4共十一级。 在确定某一回转体的精度等级G时,不仅要考虑技术上的先进性,还应该注意经济上的合理性,不应盲目地追求高精度等级。在工程中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工作机械、应用场合、转速高低、用户意见等来确定其精度等级。

网友:
这种外转子做驱动,转速应该在15000RPM以下吧.  ER11的压帽不须做动平衡,当然能做最好.这种方式的扭力极大,铣钢应该问题不大. 但如果驱动器能带速度闭环那是如虎添翼.
建议前轴承做好防护,从防尘盖里进异物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本来昨天回帖的,可惜服务器维护写的东西都没了

huang 兄动作真快,还给搞成一体的了,还想着只能当个无动力的呢

内部结构图纸以前发过,前面圆柱滚子轴承+中间角接触+后面角接触,不知道huang 兄有没有换前面的轴承,图片上面没发现散热孔和电机的出线口

另外定子尺寸是5017--9,本来还想着用3个12极的5018--12来改呢,配16块磁铁转子尺寸刚好,不管怎样还是要谢谢  huang   兄帮忙

主轴明天可能到手,应该肯定是个好东西,先绕个9N12P试用,不够以后再换12N16P的

之前顺带寄多了几个定子线圈,想要这种小主轴的坛友可要盯着交易区,说不定哪天楼主又有好东西出了

网友:
帮?不要钱也帮我做一个
做的不错

网友:
看样子准备搞两个定子堆叠。5026?还是多少?你准备整个1000W功率的么?
三个月前还在和六狗说要上雕刻机呢,没想到六狗就上了
一来就整个无刷直驱的。
对了。这种定子好像是0.5的片子,铁损比较大。

楼主:
收到没有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吃晚饭的时候收到了,个头挺大,造工很好,真是越看越喜欢

重新拿卡尺量了一下,定子铁芯尺寸是5015,转子外径62,现在感觉2个叠加都够用了,3个叠加的话转起来估计还真能把东西搞飞

雕刻机估计还要一段比较漫长的时间,不过大概的机身结构那些都想好了

先抽空把线圈绕回去,试试用回原来的有感驱动,电压24V--36V,实际输出功率能有个400W就够用了(最多也就啃啃铝板),铁损应该还行吧,预计最大使用电流15A左右,热的话再在头顶加个风扇或者直接弄个水冷固定座

再次感谢 huang 兄帮忙 ,先折腾去,有什么进展再回来汇报

网友:
6eyesdog 转子是你的么?还是huang1984做的啊?你回去自己绕? 晕.这样的话 此2人手艺非凡.把手拿来...我要了.  2个无刷就有400W啊?只有羡慕的份 改天弄下铝让大家开开眼界.

我也打算用2个小电机并联.不知道行不行得通.翻阅资料.是可行.不过可行性如何还不知道多高..弄2个电机来试验试验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六眼,帮我弄个无刷,定子磁铁什么的我都可以直接从电机厂拿,但是我要小的,直径越小越好,有300 500瓦就好了,反正62mm的粗了,最好50以下

网友:
小直径的功率肯定大不了. 不是速度上去了.力气不够.要不就是力气大了.速度上不去

无刷的国外电机 250W的二手的都很贵. 都要45MM直径 还不知道标称的是否是额定功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有刀杆和上面的几个轴承是以前买的,其它东西轴套,定子固定座,转子那些都是楼主帮忙重新做的,还给换了前面的轴承

定子铁芯那些是以前掏的复印机无刷,线要重新绕一下;说功率400W其实也是看那个德国的网站估算的,毕竟不像模型上的电机,这个要连续工作

另外说一下吧,设想中的雕刻机用的主轴转速要求不高,能有个6000或者8000就够了,不过要求要有扭力,这就跟用的磁铁有关,磁铁尺寸厚点力量是不是自然就大点了,这也是选择外转子的原因

网友:
都是高手呀,羡慕!多谢清华同学普及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眼,帮我弄个无刷,定子磁铁什么的我都可以直接从电机厂拿,但是我要小的,直径越小越好,有300 500瓦就好了,反正62mm的粗了,最好50以下

前面部分做成50应该可以吧,后面电机粗点不行??我这个刀杆特殊点前面的轴承外径大,所以粗点
要扭力大点还是用外转好,300瓦应该不难吧,加厚点定子,就是驱动电压问题,220V无刷驱动好像也不便宜

网友A:
  粗的就没必要做了,还不如买了,就是想要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的就没必要做了,还不如买了,就是想要细的

后面的外转子直径50应该也能做吧,就是不知道能拿到的定子尺寸多大??还有转速??外转子转速太高不好做
可以先CAD画个图看看,反正你手头也有车床啊

网友:
做的很好 改天我也仿一个

网友:
taobao 上看了下.只有少数卖 250W的国外二手无刷电机.而且贵得离谱.二手的都要1000.你说贵不贵?  400W目前国外的目前没看到(50或55MM直径的)

回 6仔...电机的扭力 的确是看磁铁.不过并不是磁铁的厚度为主要因数. 我记得应该是跟磁铁的磁性大小成正比.磁性越大.扭力自然就大.功率也大.比如用铷磁铁.或更高级的磁铁.具体是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还有,跟磁铁的级数也有关系.数量越多扭力越大.不过好像数量越多.速度越慢 我也不太清楚.大概baidu 了一下.

网友:
买个内转子的3674 电机驱动你的主轴不行吗? 这个电机过载船用能到1800W , 加个散热片风冷 300W问题是不大的.
要扭力大:磁性强 ,电流大, 转子直径大才是王道.    磁极多也能增大扭力,但更多的是改变了电机不同转速下的性能曲线.    酷猫大哥,能贴上这种250W二手无刷电机的链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能做主轴,我不会做电机。。。。多大的定子都能弄到,3670系列的行不

网友:
250W电机在这里,,,反正俺买不起..  5000多转 低电压大电流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211677237

网友:
3670是什么意思。是外径36长7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