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EPP 5MMCILK求配置。。。。。

楼主(2010-11-30):
翼展:818mm
空机重90g左右,准备用9g的舵机,商家给的动力参考:2208 kv1800+8060+2s 850,用20a的电调
个人认为会不会动力不足!
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2208 kv1800+8060+3s 850,用20a的电调

网友:
楼上正解,这飞机可以飞的很休闲

楼主:
要上3s电池吗,应该不需要吧!

网友:
要室外暴力 飞行 2212 1400kv 9050 11.1v电 爽

网友A:
2S够了,电池要20C以上的才可以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够了,电池要20C以上的才可以吊机
2208 KV1800+8060还是2212KV1400+9050?+2S电池呢

楼主:
目前自己做KT CILK 780翼展,用的2212KV1400+2s 20c电池,可以爽吊!

网友:
我也刚定,打算2208KV1400+浩业9047+ztw12A电调+800ma20c电池

网友B:
这飞机估计起飞重量不超过160克吧……  就见到不懂装懂的人说kV1800电机配8060桨还要上3S,kV1400电机配9050桨还要上3S的,这样的过载配置飞700克的飞机都足够了,而且还会烧各种设备。用2204 kV1500左右的电机,8~9寸减速桨就行了。电池必须2S,必须轻。这种飞机最关键的不在动力有多夸张,而是偷轻每一克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估计起飞重量不超过160克吧……  就见到不懂装懂的人说kV1800电机配8060桨还要上3S,kV1400电机配9050桨还要上3S的,这样的过载配置飞700克的飞机都足够了,而且还会烧各种设备。用2204 kV1500左右的电机,8~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5MM的EPP,不是3mm的,起飞重量应该在280g左右,用2208+2s20c
电池,而且我用的都是9g舵机,2204肯定不行!

网友D:
全是不懂装懂的人!!!.............................
要想静动自如直接上2205电机使用8060桨10A电调,5克舵机3个,450mah电池

网友E:
咳,我想说商家给的建议配置没错。。

网友:
我飞了两架了 AX2205 KV1400 8040 500mah  12A 舵机还是9克的 很好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咳,我想说商家给的建议配置没错。。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是不懂装懂的人!!!.............................
要想静动自如直接上2205电机使用8060桨10A电调,5克舵机3个,450mah电池

同意此人的配置
我有一架商品的5MM EPP Piaget就是这样配的

网友F:
5MM的EPP机空机重90g左右,飞行重量一般在225-250克,商家给的配置也可以,也可以改为2208 kv1400 0947的桨。如果能够控制在225克以内,可用 电机 AX2205C KV1400 、好盈10A电调、0947桨、2.4G接收、副翼9克舵机、5克舵机、2s 800 20a电池,很好飞的。

网友G:
2205电机使用8060桨10A电调,5克舵机3个,450mah电池

网友C:
现在手上有只有2s1000mha和2s1300mha,所以想搞个动力大点的!

网友H:
1800kv太大了吧!!

网友C:
AX 2005C 2S 有410g的拉力,能达到吗?

网友I:
我正在飞这个,是骆驼的吧
配置~双天2216电机(重量16G)好盈12电调。两个5G舵机,加一个9G.电池是330mah的。桨是8043整机绝对不超过180g

网友J:
关键看室内还是室外了
室外的话2208级别
室内为主的话,2205级别是最好的
苍蝇讲的一个很对,这个飞机关键在于轻
差10G,飞行感觉差很远。
楼主进这个机,估计就是往F3P发展,所以,建议配2205级别。
室外无风或者1级风情况下飞吧
超过2级风会飞得很难过

网友C:
我想是在室外飞的!

网友C:
F3P还是免了吧,我是用这个飞机练习3d,以后准备直接上5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