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星首飞失败,请教老鸟学问

楼主(2010-12-02):
制作材料:kt板+即时贴(反光即时贴,汽车用的),全部采用热熔胶粘合,估计重量不轻,没有称量工具。
电      机:2212  kv1250
电      调:30A
电      池:11.1V   15C  1500MA
浆      叶:直径23cm,由于太大,我把两头分别截下了5cm,现在是13cm

症     状:在水上行动迟缓,走不动。在草坪上窜得很快,就是起不来。

自我分析:改变了浆叶的物理形状,丧失了很多动力。

不知道对不对,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你用什么桨啊,我给你看看我的配置电机2212的KV1400,桨用的是7060,还有飞机的重心应该控制在断阶附近的,看看你自己飞机的重心。不过在草地上能能开起来动力应该不成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桨啊,我给你看看我的配置电机2212的KV1400,桨用的是7060,还有飞机的重心应该控制在断阶附近的,看看你自己飞机的重心。不过在草地上能能开起来动力应该不成问题的

浆的长度是23厘米(型号EP-9050),由于太长,我把它截掉了10cm,现在长度是13cm,

网友B:
上图看看在草坪上窜得很快,在水上应该也不会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看看在草坪上窜得很快,在水上应该也不会慢

网友:
【浆的长度是23厘米(型号EP-9050),由于太长,我把它截掉了10cm,现在长度是13cm,】快截掉一半了!很少见这样用的。用小点尺寸的如何?

网友:
你的动力配置不够

网友:
把9寸桨剪成6寸的,仍然用kv 1250,能起来才是怪事。

网友:
升降舵调好了吗?

还是调调升降试试先啦

网友:
怎么感觉好像你的桨装反了一样的呢?

我看像是装反了的??

网友:
换根六寸的桨,调正一下升降舵看看是否行

楼主:
谢谢给位老鸟指导,北极星已经在草坪上粉身碎骨了,
接下来是想问:我的以下设备能做个什么飞机,一定要适合新手,并告知翼展长度
电      机:2212  kv1250
电      调:30A
电      池:11.1V   15C  1500MA
配多大的桨,(桨是按英寸标的,坛子里总是说多少寸,可我这里没有英尺,每次总是要换算一番,最终知道多少厘米),最好说多少厘米。

网友C:
个人 认为,连北极星都飞不了,那就没有啥飞机叫好飞了。
北极星的飞行稳定以及降落容易度,连好小子,赛斯纳都比不上.
正确做好的北极星,降落只需要2米,起飞只要3米.
你这套设备做放大一点的北极星吧,放大多少我不知道,我只是用a4的图纸打到a3纸,
放8060浆以及9050浆都可以.别用热溶胶做kt机,用泡沫胶,北极星做出来连电池设备,再差
也不会过600克.

引用 楼主:
谢谢给位老鸟指导,北极星已经在草坪上粉身碎骨了,
接下来是想问:我的以下设备能做个什么飞机,一定要适合新手,并告知翼展长度
电      机:2212  kv1250
电      调:30A
电      池:11.1V   15C  1500MA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 认为,连北极星都飞不了,那就没有啥飞机叫好飞了。
北极星的飞行稳定以及降落容易度,连好小子,赛斯纳都比不上.
正确做好的北极星,降落只需要2米,起飞只要3米.
你这套设备做放大一点的北极星吧,放大多少我不知 ...

我都有点怕了,我的电机kv值只有1200,很多人说转速不行,做大了北极星不知道能不能飞,我买了泡沫胶,马上到货,干脆赌一把,再做北极星,你说的用A3纸打印,翼展大概有多大?我也是用小图纸按比例重新画图的。谢谢!

网友C:
北极星小了才要高kv的电机,

我的1:1北极星,翼展0.8米,1400kv的2212,8060剪5寸浆,全机带电池是430克.
要80%油门起飞.你的kv只有1200,也是剪浆,还用热溶胶,我估计起码有700克以上,飞不起是正常.

我的a3打印北极星,翼展1.2米,1400kv 2212电机,最大可以放9050浆,但我用8040,全机带电池是510克,
拿着飞机测试,小跑的速度就可以起飞.半油门起飞.

然后是1.5米翼展,2倍比例的北极星,2217,900kv 1060三叶浆,全机带电池重800克,拿着飞机走路的速度,
就感觉到可以起飞,1/3油门起飞..

另外我的2212 2200kv 5*5浆的北极星0.8米翼,也是400克,半油门起飞,1/3油门小爬升.

别全部用热溶胶,kt机轻是硬道理,相差50克就会感觉到飞机的变化.特别是小机.
如果你是翼展1.5米的两倍北极星就没所谓了,800克连电池,还带相机,起飞重量1.5kg,
凭借大翼展,照样是2217 900kv就拉起.

你手上的设备,关键就是要能把8寸,9寸浆装得进去.那么就算用了全机热溶胶,都可以飞

得起来.

你看看我的北极星机群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5214

引用 楼主:

我都有点怕了,我的电机kv值只有1200,很多人说转速不行,做大了北极星不知道能不能飞,我买了泡沫胶,马上到货,干脆赌一把,再做北极星,你说的用A3纸打印,翼展大概有多大?我也是用小图纸按比例重新画图的。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极星小了才要高kv的电机,

我的1:1北极星,翼展0.8米,1400kv的2212,8060剪5寸浆,全机带电池是430克.
要80%油门起飞.你的kv只有1200,也是剪浆,还用热溶胶,我估计起码有700克以上,飞不起是正常.

我的a3打印北极 ...

谢谢这位老师,水机方面说的很具体,很全面。我等新手就需要一步一步这样跟着老手走下去。哎,快50岁的人了,刚开始热爱上航模,人多的时候总是不敢露面,等到人都走了才拿出飞机试一下。难呀。今天又试了一下新机,速度很快,飞起来了,可是控制不行(不熟练),不到一分钟炸了。看来前面的路还很远,希望高手们多多指点。

网友:
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坚持就是胜利。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什么鸡鸡,难道谁风力小船

网友:
建议楼主先飞公鸭   上单的水机   制作也简单

网友:
晕,你飞过模拟器没有啊?北极星飞起来后能炸掉的,那是连模拟器固定翼起降都没有过关的人啊,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老师,水机方面说的很具体,很全面。我等新手就需要一步一步这样跟着老手走下去。哎,快50岁的人了,刚开始热爱上航模,人多的时候总是不敢露面,等到人都走了才拿出飞机试一下。难呀。今天又试了一下新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