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发的贴被删除了,我再发:有关天地飞9通摇杆问题统计

楼主(2010-12-02):
我的天9也用了有些年月了(旧版)
感觉有时有涩的感觉,
打开看:铜轴套处的塑料轴有磨损
直接将铜轴套更换为轴承,搞定
又使用了些日子,出现了中点漂移
表现为:一两个通道打舵后回中不为零,数值为正负0.X-3.1不定
想统计下大家用天控出现这问题多吗?还是我的只是个案?
烦请大家用天控的都进来说说,谢谢:loveliness:
现在有几个维修方案选择,请大家指教:
1.返厂检测并更换损坏配件
2.更换电位器
3.返厂家更换整套摇杆组
4.更换为DSX7摇杆组(手中有套闲置的)
谢谢指教

网友:
顶了,也没用

网友:
其实加些塑料润滑脂就会好多了。。。

网友:
有没有用都帮你顶

楼主:
没人说说意见?
不是润滑问题,大家可以找下我的帖子,我已经加了轴承

网友A(2011-02-16):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用的天地飞9通。年前买的。。用了几次发现升降的中立点老是漂,校准了也没用,只要温度变化一些,就又漂了,而且一下漂二十多。太可怕了。可是马上要过年了,就没去返厂。过几天回学校了返厂去修修。我都因为这个原因炸了两次了,都是飞着飞着一下漂了,有一次我硬是顶着杆下来,好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用的天地飞9通。年前买的。。用了几次发现升降的中立点老是漂,校准了也没用,只要温度变化一些,就又漂了,而且一下漂二十多。太可怕了。可是马上要过年了,就没去返厂。过几天回学校了返厂去修修。我都因为 ...

您好:
          我们所使用的是进口的电位器, 产品质量通过了高低温老化实验的验证,目前天9上市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您可以将产品发回我们进行分析,可将您的联系方式PM我,也可以和我们的技术人员取得联系13530529708。谢谢!

网友:
我也碰到中立点不回位的现象!不过,控不是我的,是我朋友的!他飞固定翼,所以他觉得无所谓

网友:
天地飞的售后很不错啊顶一个

网友:
我的T9用了2年了,反修过一次,之后没出过问题。高频头是ASSAN2.4

网友:
不删你就买钱赚了

网友:
    为天地飞MM的敬业,想入手一天7,大大们有的就扔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现在我还放假在家呢。等过些天回北京了返厂修修。。还有一个同学也是天九,他的啥事也没。。怎么我的运气这么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用的天地飞9通。年前买的。。用了几次发现升降的中立点老是漂,校准了也没用,只要温度变化一些,就又漂了,而且一下漂二十多。太可怕了。可是马上要过年了,就没去返厂。过几天回学校了返厂去修修。我都因为 ...

您好:
         返厂回来经检测分析升降、方向电压偏为左边摇杆部分的机械塑胶部分损坏造成电压偏,已经更换新的总程套件修复。谢谢!

网友(2011-09-13):
买天地飞的  好像在考人品    人品爆*了  才能用到退役

网友:
顶国产,天地飞很少出问题,售后也很赞,楼上的别乱喷

网友(2012-01-03):
国产的加上好的售后,就是顶级的了,高外的你喊破嗓子也没人给你做售后啊。

网友C:
用过天地飞的才知道好,我原来入门用过售后不错

网友D:
售后好不如产品质量好

网友E:
一两个通道打舵后回中不为零,数值为正负0.X-3.1
我的是升降通道有这个问题 控是买固朗450时的配套的 有售后吗?

网友F:
请教一下你改轴承的资料

网友G:
我的天9用了5年了,固定翼。直升机都是它,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