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买的美嘉欣F27四通道玩具直升机

楼主(2010-12-02):
感觉还是不好控制,不管是侧飞也好,前进后退也好,主浆转速都会降低,飞机就下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图片涉嫌广告已删除,版主留)

网友:
应该不是主浆转速的问题~~

就是因为浆的转速没变,而下浆由于倾斜盘作用,产生了向其他方向的分力,导致向上(保持高度)的升力不够~~~

不知道有没混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行就只能微推油门了~~~

PS:F27那个小飞机确实不错,性价比很高,玩废了只要电子设备是好的完全可以改微型个室内固机玩玩~~本来是打算买一架在公司里玩的,就是因为它不能换控~~自己控的混控都用不上,所以现在只想买可以换控esky-lama机了~~

楼主:
谢谢nirdino,我问了淘宝的掌柜,它说转向失速补油门 是必会的入门操作。呵呵,看来,我还得练哦!

网友A:
如果你是来这里打广告的,我只能说你的飞机是专业垃圾。
如果你是新手入门,我建议你多翻翻论坛看看,要选飞机多问问老模友,别相信卖家的那些专业说明,以免上当受骗。
你这个专业的东西只是个小孩玩具

网友:
有打广告的嫌疑

网友:
同意2楼的意见!!!

网友:
电池不行吧

网友:
飞过这个,可以飞航线,比lama好飞,价格只要一半。感觉在玩具里算做得好的了,做工也不错,有2个微型的直线舵机,除了频率27M可能会被干扰,是真正可以飞航线的小玩具。

网友:
我的九鹰210也是这样 好像是电池不行了 自己飞还可以 舵机一用电就没电了

网友:
只要没空机,就是玩具。再好不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还是不好控制,不管是侧飞也好,前进后退也好,主浆转速都会降低,飞机就下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图片涉嫌广告已删除,版主留)

是这个问题,当你前进时高度下降.我也买了一架.总体还很好啊,,很稳的啊,,前进时左手油门进量维持一定高度就好了,,个人感觉操控很灵敏(就向你说的那样)!这个就是个四通,没有混控!

楼主:
谢谢大家的耐心解释,我现在飞了6块电了,每次降落多半是摔下来的,,还好我在床上飞的,没损失哈,呵呵!

网友B:
基本上市面卖的什么品牌的大LAMA,小LAMA都是不抗风的.  要作到抗2-3级风,必须经过无刷改造,换2500MAH大容量电,池,加大倾斜盘倾斜角度.我就改造过一架T23,改造后基本能在2-3级风下飞. 而原机未改造前在2-3级风下飞肯定会被风吹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市面卖的什么品牌的大LAMA,小LAMA都是不抗风的.  要作到抗2-3级风,必须经过无刷改造,换2500MAH大容量电,池,加大倾斜盘倾斜角度.我就改造过一架T23,改造后基本能在2-3级风下飞. 而原机未改造前在2-3级风下飞肯定 ...

估计也太抗风。。。。。不变距,没有双桨联动,基本都不太抗风。。。lama新手飘过~~

网友:
LAMA遇风时首先是剧烈摇晃,其次才是顶不住风。摇晃的原因我认为在下桨:它的周期变距是死的,而风是突变的,上桨那套贝尔系统能随着摇晃自动变距以减小进一步摇晃,而下桨则不能。这就是LAMA类不如CB100类适航的主要原因。要改进这个问题,可以给下桨加装三轴陀螺仪,使它也能自动变距以减小进一步摇晃。

网友:
這架 f27, 幫朋友買了2架..算是不錯的入門jj ....穩定而功能算強大了

遙控算高質量.就是沒有mode 1 設置

网友:
我也用 F27

买了玩了,还行,不过我很快就进入了模拟器阶段,小飞机被摆到柜子上了。质量挺好,玩具吗,不能要求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来这里打广告的,我只能说你的飞机是专业垃圾。
如果你是新手入门,我建议你多翻翻论坛看看,要选飞机多问问老模友,别相信卖家的那些专业说明,以免上当受骗。
你这个专业的东西只是个小孩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