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00D01动力、重量改装 [补视频]

楼主(2010-12-02):
V100D01,华科尔新机,价格贵,忍不住还是败了。

官网宣传照

从体积上来看,和4#3B差不多,实际上主翼比较宽大,且较重,另外三轴陀螺仪不同,官网卖900确实太贵。
实际飞行效果来看,三轴接收反应始终慢半拍,打舵有所迟疑,而且必须打大舵量,要命的是收完油门,马达还会转1-2秒,优点是锁尾比4#3B好些。

电池有70.7g重,赶上4G3的重量了

另外,在飞行过程中,由于三轴反应延迟效应,加上大重量,惯性很大,飞行转弯,高速飞行较难控制,撞墙次数是我飞行4#3B的数倍,于是想首先改善重量。

主马达真实重量11.2g

尾马达组的重量是5.2g

重量:原厂的主马达还是003内转,重量超过11g。尾马达还是002,由于002的高热因此采用了铝合金尾座来做支架,以便散热,直接坏处就是重量太重,这样必须在机身前方靠电池或者是其它设计来平衡重量。真不知道华厂是怎样想的,马达不好不重新设计马达,居然搞些歪门邪道。说到马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尾马达的反应问题,因为扭力很小,因此在接收上的陀螺仪感度调到很高,接收又没法单独调整感度,造成后面的问题,当我换做HP02T马达时有追尾现象,华厂越来越排外了,居然用这种舍西瓜捡芝麻的方法,得不偿失啊。

动力:原厂的动力配无副翼结构,其实室内飞行尚可。但考虑如此重量的小飞机是在是负荷太大,热量太高,主动力我换成了HP05s+16T主马达组,尾动力换成了HP02T+碳纤安装支架组。

号称5.2g的马达,因为较长连线和齿轮真是重量是5.8g,比原厂减少了5.4g

HP02T尾马达+碳纤支架总重量是3.0g,比原厂减少了2.2g,如果采用HP03T,重量会多1g

这是我的原本配置,HP05S+HP03T+SBL 5A 1s PPM ESC+SBL 5A 1s PWM ESC
以上配置,SBL在改版后,重量控制在1g。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V100D01的尾无刷接口连接SBL PWM电调,即便没有推油门,马达仍然在低速旋转。我晕,为了原厂那个2g高故障率、低效率的马达居然做了这样的程序修改,实在是无语了。随后主尾均采用原厂的电调了,能做的事情只有是扒皮了。

皮和连线让电调重量加倍

这样尾电调才1.9g,马达采用直接焊接

主电调同样是如此

制作好的主电调重量,电源线我采用的是高质量的舵机连线改的,保留了一定长度,所以有点重。一定长度可以保持电池仓美观,往下看。

接收及也把掉皮,重量4.7g

焊接好了

尾电调,仔细看,在焊接白线的地方是用一个0欧姆的电阻直接连接的两个端点,所以V100D01的尾马达没有电源线,直接从JST插头取的电源

而主电调是用的一个可能是三端稳压块

连接好的接收机带电调重量是9.3g

焊接好了,看看马达

转个身

主电调和马达连线焊接方法,因为4通机不用调整螺距拔电机线,所以直接焊接得了,牢固且减少不必要的插头重量

尾电调和马达连线焊接方法

尾马达支架和尾马达,很美观

我说的加长电源线的安装方法,电池仓的凹槽是这样用的,很美观,以后接电池不用取头罩

总重量加电池是60.1g,不加电池45g左右。其实这个重量用400mah电池足以,飞久了累,没有什么乐趣了。

飞行结果,600mah可飞行11分钟左右,动力比原厂大很多,飞行明显惯性减小,航线和高速飞行操控性明显改善。少少的10g对于这样的小机来说是巨型重量了,看样子改造已见效。

问题:由于接收机的尾信号设计和高陀螺仪感度,尾巴有些追尾现象(原厂也有很小一点,由于原厂尾马达反应慢,所以体现不明显),可能通过调整尾巴反应旋钮可以改善,待测试。还有的问题是猛拉油门可能出现甩尾现象,这个现象在4G3和4G6上也有,原因可能是尾马达的扭力不够,也有可能是由于电池C数不够,猛拉油门后,主电调和舵机抢电的问题致使尾电调没有足够的电流供应,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添加大电容来缓解。目前第二种可能性大些,HP02T在4G3上都有很好表现,也可使用HP03T,有待测试。

视频:

减少了RUDD,追尾现象明显减少甚至消失。更换了HP03T马达,重量增加0.6g,尾巴扭力增加,可以和主马达获得同等电流供应,猛拉油门甩尾现象减少甚至消失。如果加电容我想也能达到目的,就是麻烦点,我觉得小机控制重量为先。造成该现象主要的问题我估计是宽大重厚的主翼需要的扭力更大,使得主马达电流消耗更大,HP02T抢不赢电。
视频基本分为3部分,1改装后动力;2改装后航线控制;3稳定性测试。
从视频可以看出,动力比原厂更强,可以“跳起来”,但由于控制慢半拍跳起来很容易撞天花板。由于重量减轻,惯性减小,航线比原厂更易控制,但是要随心所欲还需要多练习来适应无副翼的特性。最后脱控以测试悬停稳定度,可见脱控状态下比4#3B更容易调整到平衡,因此悬停稳定时间更长。最后用手接机,一旦打破了平衡,陀螺仪感知也慢半拍,尾巴猛转,手中放飞后,直接撞墙……
还好,除了头罩,其它完好无损!拜拜……

网友:
我也飞不习惯V100D01,所以只能老老实实的玩4G6。楼主的减重改装很厉害,顶楼主!

网友:
这才是高级改装

改的真好,重量少那么多,太棒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改得好,请问楼主与CB100有什么不同

网友B:
要命的是收完油门,马达还会转1-2秒  这个我已经找到原因 ,电池  电池  电池

100%它的问题,原装的真的会这样,高仿的更是糟糕! 800毫安的寿牌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好,请问楼主与CB100有什么不同

可以看出来的不同官网有介绍。
飞行感觉完全不同,cb100不会有延迟效应,惯性没有D01大。飞行感觉还是4#3B最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命的是收完油门,马达还会转1-2秒  这个我已经找到原因 ,电池  电池  电池

100%它的问题,原装的真的会这样,高仿的更是糟糕! 800毫安的寿牌好很多!

不但是收油。启动也延迟的。不知道改了马达后是不是会好呢

网友:
V100飞这样很少看到的

马达好暴力。1分钟39急停感觉真爽
能脱控悬停跳的真好。我还不行了。

网友:
改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但是收油。启动也延迟的。不知道改了马达后是不是会好呢

改了也一样,是接收程序的问题,不是马达的问题。

网友:
原来如此

引用 楼主:

改了也一样,是接收程序的问题,不是马达的问题。

启动延迟其实问题不大,就是收油延迟炸机时比较可怕。
v100也还比较耐炸的。别看脚架不怎么结实其实也还可以的。

网友:
LZ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的V100没有任何延迟,指哪打哪,很直接。我是2403控。
不过这个飞机尾电机太烂,确实要换
LZ的改装经验很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