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devious route~~记我的YT450组装、升级、调试、首飞悬停练习的心得(全文更新完毕)

楼主(2010-12-02):
首先感谢5IMX!没有5IMX 也许我不会入魔。

感谢5IMX的各位热心的大虾们,没有你们的帖子和技术分享,现在我对模型直升机肯定还是一窍不通~

感谢Corey对我调机的细心指导、DANYWANG、圆梦花菜、白菜、蛤蟆、肥鱼的答疑!

没有你们的指导,我也不会这么快 在路上!

说到接触模型,还是我的死党胖子和波波哥的怂恿下才走近了模型,

经常拉我去太平寺、2H等成都本地的飞场,去看高手们飞行。。。

不知不觉已中毒!

我尤其喜欢直升机暴力3D动作,特别是看了阿联酋大叔顿挫美感的3D动作,感受空气被桨叶破开那种声音。

我走上了我的模型之路~

先来一张爱机和控的合影:

楼主:
购机篇

俗话说省钱就是烧钱的开始,我的经历让我对这句话有了足够深的体会~

刚开始对直升机模型的大小级别都属于完全门外汉,

当时出于安全因素,老鸟都不推荐新手不易直接上450,

实体店看了下二线的450做工,确实自己无法接纳,

YT450+千元的控也要三千多,又觉得太贵了!

万一炸了,花费好高哦。。。。

于是买了个九鹰的SOLO玩,很不过瘾,

正值华XX的4G6上市,看了官方忽悠的试飞视频

于是花了两千买了套2801+4G6~

当时还美滋滋的,3D机,又可以室内,又可以室外~

电池也便宜两块450的电池购买八九块这个直机的电池了~

实际飞才发现了一堆问题。。。

4G6小~只适合室内飞,外场微风都吹得到处飘。。。

官方的3D视频是职业厂手的表演,我等业余人士是驾驭不了那么好的

根本没那么稳!(我不是天才,我只是业余打酱油的,谢谢!)

关键倒飞居然是手抛的。。。不知道杂降落的。。。。

原厂动力是不可能翻的,太忽悠人了!严重BS!

螺丝的质量。。。滑丝等看似小毛病折腾死人。。。

当我小炸去买配件的时候才发现,4G6一副主桨=一副普通450波纤桨的价格 其他的不说了。。。小炸几十是家常便饭~

和450相当,没感觉到经济性!

更让我吐血的事是我手里的2801PRO的软件没找到每个舵机的中点调整。。。

于是2801沦落到偶尔飞飞固定翼玩玩。。。

于是两月后亏了几大百全套卖掉。。。那个心疼!

咬咬牙,上450才是正路。

在实体店反复去看了各种品牌的450,

也在现场去看了模友们的飞行

最终还是决定上YT450

死党忽悠俺买DX6I,但我总觉得太丑了!

于是在论坛收了个DSX9,死党看之中毒,也跟着出了买,哈哈哈!

不幸的事情让我遇上,调十字盘的时候电调冒烟了!那个汗!~

一闻那个味道就是钽电容爆了!

卖家售后不错,让发回给YT代理维修。。。悲剧来临!

在近七个月后我才收到返修的电调,更囧的是不是我发去的那只,是别人返修的。。。。

于是我的全套机和一千多配件睡了大半年的觉!

加之工作又特别的繁忙,那段时间又迷上摄影、折腾HIFI、假期户外徒步、玩自行车。。

感觉兴趣爱好过多,准备全面退模!

于是在论坛又把DSX9卖了~把MAXPRO X6也出给朋友了..

YT450挂在论坛出。

也许是命吧,

卖飞机的一月里遭遇的全是拿着金箍棒、血滴子,夺命斧砍价的!

没上天的飞机,加配件缺个电调,居然亏了要1.5K都卖不出!实在太痛了!

怒之!还不如自己玩,哥又不缺这两三千块!

继续在论坛潜水,把论坛的帖子都翻了个遍!

回想起DX6I,还是不错,难看就难看吧

先买回来练模拟器和悬停吧~

于是又去收了一个DX6I...

然后在自己经济能力范围,一步到位买了FUTABA 12FG,又添置了UNA6新版一台~

潜水泡坛中看到阳台侠、 wanjingcai之类认真玩机,每天都有提高的同学们

给我很大的信心,我坚定的上路了!

开布了口 -1 刚发现你很唠叨啦

楼主:
装机和升级篇!

FUTABA 12FG 居然买不到成品的液晶保护膜,

所以到手第一件事情就是买来现成的PC液晶保护膜,

剪裁贴上,保护极易挂花的塑料表面

YT450 SP套装,上手那是相当容易~

详尽的说明书,连螺丝袋都编好号,只要仔细阅读和细心安装,出错的几率那是非常的低~

YT的机械加工精度也是没得说,没什么孔对不上,螺丝拧不上,自己还要改装之类的麻烦事~

拿在手里,宛如一件精美的工业艺术品

让人可以静静欣赏这种别样的美感。

套装整机的旋翼头也是安装好的组件,安装简便,

我都拆了螺丝看,都打了螺丝胶~

不过YT的电子设备就没那么尽如人意~

于是我有选择性的进行升级~

YT 35X没有换的原因是,缓启动在电调中做的是算非常优秀的,

对于尚未养成良好安全玩机习惯的我来说,这是必须的!

安全绝对是第一位的!

(鉴于上次烧电调,这次刻意准备了块接收机调机~配合电源开关

非常便于电子设备的调整,极力推荐!)

而且35X在本地模友中口碑很好,相对其他电调,电池因过放鼓包的机率小很多~

陀螺仪还是用的GP750,稳定易调整~(看过DANYWANG和厂手的视频,也看过不少模友的实际飞行,锁尾很不错~)

原装的DS420尾舵机可以说鸡肋,能用,但是寿命和性能就。。。

(一年前很小白的俺还买了套原装的DS420齿轮备修 囧~)

所以这次直接升级DS520~ 对于我的悬停和航线练习是绰绰有余

待自己能3D了再升级更好的尾舵机~(相当口水MKS8910A和FUTABA的BLS无刷系列)

斜盘舵机是我最纠结的。。。

DS410可以说在这个论坛被BS了无数次。。。虽然性能不错,

但无故罢工,炸鸡易扫齿。。。是很多人的经历。。。

还有那极易破损的舵机线,真是一不小心划一下就破皮了。。。

原来想升级65MG。。。但后来才知道是模拟舵机。。。

就在我纠结的时候,260MG的出现让我一下看到了曙光~

260MG是500级的舵机,而且是数字舵机!便于升级无副翼系统

关键是便宜~力大~抗炸能力那是杠杠的~至于详细的内部和对比图

可搜索坛子里其他大侠们的帖子~

DS410和260MG的对比

冰人此时又刚好有对应的炭纤侧板,赶紧订购了一套,顺便也买了套安装DS520的冰人全CNC支架~

(拍照的时候 520上反了。。)

做工真是不错,精美细致!果然名不虚传~

冰人侧板和原厂侧板对比:

260MG安装的时候要注意调整舵机安装在侧板上的深浅,尽量和原厂的舵机相当,舵臂和连杆才能保持垂直度

我是通过加螺母和垫圈的方法实现~

楼主:
260MG 配的舵机臂需要改装才能使用,否则会干涉其他零件

我选择十字的改装~

如图

楼主:
我唯一安装走了点弯路的就是

一定要在螺距输出0°的时候,十字盘在中央,各臂该水平的水平,该垂直的垂直~再垂直安装舵臂!

用控SUBTRIM 微调十字盘的水平 SWASHMIX调整混控行程

如果发现正负螺距不对称,或者螺距达不到+-10°

一定要大胆调整十字盘连杆的长度!

这样机机性能才会优秀和跟手。
机机 各角度 美图~

我第一次马马虎虎装机,旋翼头都没调整好就上舵臂
后期全用控的中点微调,ENDPOINT,螺距曲线设置来调整弥补,虽然可以调整的差不多,但飞起来感觉怪异,感觉莫名的飘。。。囧

所以旋翼头各臂能不用控矫正,的应尽量避免!

调完这些基本的,再校正下舵机的ENDPOINT,校正舵机行程的非线性~

至于12FG可以校正舵机的响应速度,校正行程中的非线性还是等日后慢慢研究。。。

飞机的性能和手感全是一步一步细心调整的,你付出越多精力调整,机机就越听你话 哈哈!~

顺便赞一下12FG,可以一目了然查看各通道的输出值,调机太方便了!

楼主:
推荐采用激光垂直水平仪来矫正十字盘

我以前也买了那种塑料圆形的矫正器,每矫正一次都要拆旋翼头,非常不实用

刚好以前买的有百德的激光水平仪,在这里又发挥了作用~

方法很简单:

先投射出的激光,观察机身是否处于水平面,垂直线是否和主轴重叠

然后从如图机身的九点和十二点方向根据投射的水平线分别微调十字盘的各舵机

使十字盘和投射线重叠或平行既可!

准备一块接受电和大电流开关

调试这些会方便很多

电池和充电器的选择

飞450还是推荐UN A6

口碑很好!

实际使用充电精度也很好~

不过好马配好鞍

不要忽视了给UNA6供电的开关电源,少用山寨货

推荐正宗台湾明纬

什么杂牌的明伟等等 就算了~

之所以才买150W,是因为不打算大电流充电,没必要为了节省十几分钟的时间降低电池寿命

LIPO太娇贵了,还是1C的电流冲比较好,而且安全~

电池就不说了,太敏感~

各家都买一块试试,哪个好用就多买哪种~

楼主:
练习和首飞篇~

在以前练习模拟器的时候,感受不到别人所说的飞真机和飞模拟器的不同~

自己首飞之后才体会出其中滋味~

总觉得别人说玩模型需要踏踏实实,不以为然。。。

等自己炸鸡后才觉得自己的浮躁~

在首飞前,我模拟器练习两月多~,自认为八面悬停过关

慢速和中高速自悬停也小成

于是练习架都没买,抱着首飞就想八面悬停都过的期望。。。开始了首飞。。。

首飞爱机还是舍不得上原厂新头罩

刚好遇到YT白头罩打折,于是买了个,发现帖JR红标还很好看 哈哈!

首飞很不顺利,飞机随机性的抖动。。。

陀螺仪感度当时也设置的不佳,尾巴飘

激动的心情中,反复起飞降落调试油门和螺距曲线以及感度设置。。。

(好在模拟器练了八面悬停,调试中没炸鸡。。。)

就在450能勉勉强强稳定飞起来的时候,我朋友的450因横轴未打胶射桨打到我旁边的墙上,,,

那声音...

我急急忙忙降落,可是一不小心飞出草坪 刚好落在水泥路和草坪间的水泥台阶上。。。

眼巴巴的看着主桨刮到台阶。。。那个心疼

损失TNS主桨一副,原厂主轴一根。。。

首飞的场地一定要找开阔的好场地!不要有任何台阶,遮挡物。。。

修机的过程中才发现原来是我的YT原装尾管,螺丝上紧都还松动。。。难怪随机抖动。。。

这种事都遇上了。。。。囧

还有YT原装的小齿,转动起来不平。。。造成噪音很大,换成山寨的 OK  囧囧。。。

修好天色已晚,首飞就这么郁闷的度过。。。

那一夜没睡好,突然觉得有点伤感。。。

好不容易熬到下周末

重新调整了旋翼头各连杆,并用激光水平仪校正了水平

重新起飞,爱机终于跟手了,也不乱飘了。。

细调了下感度,锁尾就很好了~

但是自己很不适应油门的控制,爱机总是上下飘动,

顺利的对尾,和两个侧面悬停

像模拟器中习惯的拉到对尾。。。

此时左手仍然在控制油门来控制悬停高度,但发现右手陷入一种茫然的感觉。。。

瞬间的自信坍塌

紧接着飞机又向自己飞来,心里一下乱了

赶紧打舵,结果向旁边路灯飞去

我当时想的撞上路灯的结果就是大炸,果断降低高度迫降在草地上。。。

损失木浆一副,主轴一根,尾管被轻扫,轻度变形,没磨着皮带 还能用。。。

好在配件都在车上,现场十分钟更换完主轴和主桨,重新起飞。。。

老老实实练习对尾,熟悉高度的控制。。。顺利得飞完四块电池,然后吃火锅庆祝~

吃完回家,躺床上,回忆下午的飞行,有种内流满面的感觉。。。

回忆上次炸鸡的原因,发现自己是因为跳过了蛙跳练习,而对油门控制生疏。。。。

模拟器里油门推到一定位置悬停一般飞机高度会很稳不会再变,这就是造成练习疏漏的地方

虽然我能在模拟器飞机高度不变的情况下,正逆时针自悬停

虽然G3.5的幽灵关,正飞关每关都轻松一次就过,可还是输在油门控制上。。。

所以我老老实实开始在模拟器里练习八面悬停蛙跳。。。

同时还发现电调的参数设置不对,油门反应速度应该设置为高!

一周后再次飞真机,虽然天气不那么好,有风,飞机高度如何变化,或者飘

但自己也能悬停的得心应手的爽飞了。

所以玩模型走不得捷径,踏踏实实练习才是真。

模拟器确实有用,但也容易有练习的漏洞,一定要在真机试飞时自己总结归纳

有针对性模拟器补充练习,才能最终达到良好的效果~

现在模拟器软件做这么好,一定要善于利用,辅助自己水平的提高!远离错舵炸鸡!

勤练习,勤总结。

毕竟我们业余玩家没有专业教练,

可以让教练的控带一个学生的控,一带一进行真机的辅助控制和训练。

所以练习尽量放在模拟器上,户外去飞真机是享受飞行、去放松、去呼吸新鲜空气,

而不是背负着练习的重担!

来组首飞MM帮忙拍的照片 顺便自曝

MM摄影水平有限,,,空中的照片都拍糊了

小小的遗憾

给大家来几张拍清晰的吧:

网友A:
很详细的心得体会,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不错不错,又来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爽..
谢谢 饭斑 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的心得体会,对新手很有帮助。
 THKS

网友:
机尾会不会比机头重???

网友:
机尾会不会比机头重???   用两个手指撑起副翼杆看看~~~~

网友:
做事只要用心,一切都不难!顶一个

网友:
顶起

说得相当详尽,写得相当准确,照得相当专业,铃铛给你顶顶顶!!

网友:
这个帖子要收藏来慢慢看!!!!

网友:
看了一半就知道了是谁了!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