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utaba T8FG的发射信号功率衰减模式是否存在?

楼主(2010-12-02):
之前用PCM设备飞行前拉距离测试都是不拉天线测距离,而2.4G设备应该有信号功率衰减模式用来拉距离吧,用过8FG的朋友有没有知道这个怎么在控上搞出来的?

网友A:
手指轻摸在rtn键,开机,有3个选项。 第一个就是衰减模式, 第二个是不发射模式,第三个发射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没细研究说明书,多谢楼上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