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杀手——RX2437S

楼主(2010-12-02):
CB180Z再出问题:白天时间太短又被工作占据,没办法,我试图夜航。仿照ESKY的办法,在接收机空余的插针上取电(+5V),串联上一个470欧电阻和一个LED白灯。以往此法百用百灵,万无一失。于是,我接好电路又弄了一个插头插在了接收机RX2437S尾舵插针旁边的一个NOUSED上:开机灯亮、对频,OK;推油起飞,OK;前进、盘旋,OK!在机头大白灯的导引下,我的夜鹰在寂静无风的夜空中划过了一圈又一圈:爽!可是突然:方向不听使唤了,我赶紧收油降落,保住了飞机。一检查尾舵机,不动、死了! 可是杯具远没结束:拿回来检查,尾舵机已坏;换一个吧,拿一个EK2-0508换上去试,舵机不能随杆而动,而是不停振颤,还伴随丝丝丝的噪声,一摸舵机,很烫!拔电关机,晚了,0508坏了! 当然这证实这个价值200大元的“三轴陀螺仪接收机”RX2437S也坏了! 不甘心,又试,又死一个0508 !这次不敢再试了,一问卖家,告知:华说,华的接收机不给维修的(外销都忙不过来) ,只好另买了,找了另一卖家,新的到手,再试:这回不乱擅了,可一飞,金鱼尾!调低感度,不锁尾!这么调来调去就是没个中心点!舵机又烫,赶紧拔电。寄回卖家,卖家说试飞了,好的呀!再寄回来再试,还是老样子,不幸又杀了我一个0508! 这次我相信接收机是好的:但只能装华CB180Z的原装尾舵机!否则杀你没商量:RX2437S,舵机杀手啊!杀了我三个0508啊!华科乐,你N!
        对于各位老鸟来说,我这点事不值一提!在此仅以本人“以身滚雷”得来的信息,分享给众多新人,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据说尾舵机必须用数字的 否则杀你没商量。我用蓝箭的数字舵机作为尾舵,他就不杀我的蓝箭。
我用2612v组的250 尾舵是恒吉MD922金属数字舵机  一样没有啥!一切正常

当然我不清楚0508这款舵机的性能乱说的!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我试下。我现在仍用EK2-0508作尾舵机在飞,改用0704陀螺仪控制,能锁住尾,其他感觉都还行。其实早该这么弄了。

楼主:
我查了下EK2-0508,卖家标榜的都是“数字舵机”。这种究竟是不是数字舵机呀?大家说说看!

网友:
冒牌数字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我试下。我现在仍用EK2-0508作尾舵机在飞,改用0704陀螺仪控制,能锁住尾,其他感觉都还行。其实早该这么弄了。
我也曾用过模拟舵机做过尾舵,和你说的情况非常接近感觉也比较烫,飞了1下就拿下来了,不敢继续了。这个看看能不能帮助到你!

网友:
   華科爾是垃圾!我早就試過這垃圾的厲害了

网友:
:loveliness:  0508是數字舵機哦

楼主:
看来0508算是数字舵机。现在已不是接数字舵机的问题了,而是要接华原厂原型号的或少数几种品牌的数字舵机。华科尔,霸道!

网友:
呵呵,迷糊  还有这样的问题  服!

楼主:
最新报告:好不容易淘板修复的ESKY舵机0508又让华科尔四合一RX2423杀死了!华的接收除标准接收机外,凡四合一接收机可能都是ESKY舵机的杀手!

网友:
这一切都要看是否支持 不支持就是悲剧```

网友:
华科尔CB180Z的原装尾舵机  还不错 我定了一个才39  准备用在《华泰牌ep100》上!

网友A(2011-02-21):
珍爱人民币,远离华科尔

网友B:
引用 楼主:
CB180Z再出问题:白天时间太短又被工作占据,没办法,我试图夜航。仿照ESKY的办法,在接收机空余的插针上取电(+5V),串联上一个470欧电阻和一个LED白灯。以往此法百用百灵,万无一失。于是,我接好电路又弄了一个插 ...

我2702用0508飞的还可以。。。我怀疑你买到了假的0508

看这个区别真假0508的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628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2702用0508飞的还可以。。。我怀疑你买到了假的0508

看这个区别真假0508的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6284
谢谢啦!唉,我还真买了假货。

网友:
原来是模拟不支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唉,我还真买了假货。

呵呵。。我也买到过假货。。不过退了。。。接2702和你说的症状一样。。。狂抖。。发热

网友:
某些陀螺仪比较挑机所以你用非数字舵机就会有危险。。。另外淘宝的那些EKSY 8G数字舵机只有30-40块以上的才是真货,其他的都是仿的假货。。。。

楼主:
非常感谢分享经验!吸取教训了。

网友(2011-07-07):
引用 网友B:

我2702用0508飞的还可以。。。我怀疑你买到了假的0508

看这个区别真假0508的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6284

EK-0508真的有假貨,是模擬舵假裝數舵位,會發燙,我被騙過一次4顆,悲劇~

网友:
假货无处不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珍爱人民币,远离华科尔

网友:
玩过esky013,上sport一开始也想用0508的,淘宝一看全TM假货,不敢买了

网友:
还不是因为华科尔垃圾,不给你设定舵机频率,舵机用低了就烧了
我刚用MB的时候,上去就烧一个泉速的锁尾舵机,后来设定了舵机频率,现在用模拟的斜盘舵机,尾巴都是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