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线切割孔可以这样画吗?(不是盲孔)

楼主(2010-12-02):
有个孔需要线切割,主要是其准啊。
不知道我这样画行不行?直接一次性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孔是开口的哦,其实可以先割中间的孔,重新穿丝后再割外面的边(中间的孔先钻孔或火花打孔),

要开口的,如果要穿孔的话加工就贵了,再说始终是要焊接的,所以这个无所谓了。不知这样画对不对?

网友B:
不知道这个孔干什么用的, 有些材料割开后会弹开.孔就不准了.

网友:
告诉线切割要割多大孔,和其他尺寸,这简单不用画图给他啊。

网友:
告诉线切割要割多大孔,和其他尺寸,不用画图给他。

网友:
割完会有1公厘弹开的...

网友:
如果尺寸较大的话建议六面平面磨后交线切割中心位置钻孔割中间的圆孔,如果小件的话直接把胚料给线切割外形内孔破线一次进就可以了。这样的简单图形一般都不用给图,直接交代一个外形尺寸和一个内孔直径就可以了。
另外,钻孔的话线切割通常会自己处理。不用自己弄。

网友:
可以这样画,先定基准位再确定孔的坐标。穿丝孔线切割的可以打的热处理过的可以用穿孔机打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孔需要线切割,主要是其准啊。
不知道我这样画行不行?直接一次性割出来

好像还要把圆在材料上的相对位置和直径标出来

网友:
无所谓,有大小和位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孔干什么用的, 有些材料割开后会弹开.孔就不准了.

材料是316L不锈钢,孔径很小的只有5MM,孔的作用是为了焊接一根5MM的棒棒的

网友:
钻不就行了?要精度的话,先钻后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