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池被电烙铁烫伤帮忙看下还能用不

楼主(2010-12-02):
上次用完电烙铁忘了从插座上拔下来,这次打开插座的开关后也没注意,等闻到有烧焦的味道后才发现电烙铁通着电并搭在一块电池上,赶紧拿开电烙铁,就这样了,而且还很热,好险啊 !!!诸位帮忙看下,还能充电吗,有没有危险呢?

网友:
检查一下里面的电芯有没有破,没破就可以用,重新包一下就可。
破了就把那片电芯换之,也ok

网友:
把包装拆了,看看里面电池。会受伤了就拆了吧。同楼上说的

网友:
铝皮没破就能用。。

网友:
拆开看看电芯坏了没,不过我拆过电芯,里面的绝缘层好像也是塑料的,如果电芯被烫的很厉害建议还是小心点用吧!~

楼主:
 多谢各位,抽时间拆开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