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J3-翼展40CM

楼主(2010-12-02):
飞梦2.4G  到手了  呵呵  突然发现不知道做什么飞机了 步月老哥推荐做一个J3 呵呵 由于是新手 手工不怎么滴  看看我还哪里需要调整?
自己感觉主翼的翼型是不是厚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KT版能打磨出翼型吗?如果可以那平尾垂危也磨个翼型

网友B:
期待你的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版能打磨出翼型吗?如果可以那平尾垂危也磨个翼型

好的我把尾翼也弄个翼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你的试飞

呵呵 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呢

网友C:
貌似不一般的重,要2204了

网友:
翼展40cm,用5mm KT板太厚了,建议用3mm KT板,可以减轻很多重量哦!

网友D:
KT板可以做翼型的。

我手头上只有5mm的KT板,老嫌它厚,又不想做简单的板机;于是我经常用刀切削KT板做翼型。

如简单的平凸翼型可这样做:(机翼宽度最好10cm内)
前沿切2mm,后沿切3mm,然后再打磨。虽然翼型不是很规则,但能用,且减重。

要求:刀工过关,手要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不一般的重,要2204了

420毫安的电池+设备+空机一共43克  还算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KT板可以做翼型的。

我手头上只有5mm的KT板,老嫌它厚,又不想做简单的板机;于是我经常用刀切削KT板做翼型。

如简单的平凸翼型可这样做:(机翼宽度最好10cm内)
前沿切2mm,后沿切3mm,然后再打磨。虽然翼型不 ...

热切出来翼型了 然后用砂纸打磨 呵呵

网友:
我用3层KT板粘合成机翼,前后沿切削后打磨成对称翼型,不是很标准的翼型,但飞行没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上面那图是炸鸡后的照片,但机翼是完好的:蓝色的kt板,白色部分是切削过的。

打磨后用乳胶涂打磨过的区域做保护。

这机翼装机后,实在太灵活,飞机飞到对着阳光的位置时,一下眼花就栽下来了~~

网友:
看看爽飞的小鸡。

网友(2013-01-10):
这贴,俺才发现。
来晚了,照样顶。

网友:
样子还挺逼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