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机购买咨询

楼主(2010-12-02):
想买一台氩弧焊,是买非熔化极氩弧焊(钨极放电,手工添丝)的那种还是买熔化极氩弧焊(自动送丝的)的那种,两种各有什么有点,还有是买直流还是交流的好,有用过的朋友提个建议,谢谢,

融化极氩弧焊

融化极氩弧焊

钨极放电氩弧焊

钨极放电氩弧焊

网友:
固定地点批量用融化极,米多用交流

网友:
有必要吗? 还是手工的好用点。

网友:
玩玩就直流的   焊不了铝 铜之类。 有米上交流方波的 什么都可以焊接 基本还可以弄个送丝机配合。焊小东西还是TIG方便  ,焊大东西CO2加自动送丝 效率很高。气也便宜 相同价钱比氩 淡 用得久

网友A:
现在氩气的价格升的太贵了,三个月前25一小瓶的昨天我去充就升到80了,玩不起啊

网友:
上面兄弟都分析的不错,不过你得说说准备干吗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氩气的价格升的太贵了,三个月前25一小瓶的昨天我去充就升到80了,玩不起啊
真有那么夸张吗?可能这东西和氧气一样有纯度等级的,另外顺便问一下陈正老乡南宁的氧气什么价格?40L那种瓶子,我这厂里要16-17元一瓶,小个体户要18元。。。。送过来的话加5元车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有那么夸张吗?可能这东西和氧气一样有纯度等级的,另外顺便问一下陈正老乡南宁的氧气什么价格?40L那种瓶子,我这厂里要16-17元一瓶,小个体户要18元。。。。送过来的话加5元车费。

我昨天跟气站的老板说:不是吧80?我一直加开都是25的!他冷笑的说:很久以前的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有那么夸张吗?可能这东西和氧气一样有纯度等级的,另外顺便问一下陈正老乡南宁的氧气什么价格?40L那种瓶子,我这厂里要16-17元一瓶,小个体户要18元。。。。送过来的话加5元车费。
  我们洛阳这里150一瓶

网友:
您截图的两种 都是属于直流电流输出第一个是熔化极气体保护焊机(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机),下面的是非熔化极(也就是氩弧焊机)。前者比较适合焊接低碳钢,成本较低 容易上手(如用氩气保护可以焊接不锈钢 ,不过焊丝很贵大概要600以上一盘,至于焊接铝材只有双脉冲的才行您看的这个肯定不行)。后者是氩弧焊机比较适合焊接不锈钢(如用来焊接低碳钢,速度慢成本高,只能使用氩气,不能使用其他气体。也不能焊接铝等有氧化膜的金属)。两种焊机有着本质区别建议看好了再入手。还有就是前者主电路时单管IGBT,维修成本高。后者是MOS逆变 比较好修。

网友:
楼主应先把用途先说明白,我们才好出主意.
大量焊接,用熔化极气保焊,小量用TIG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洛阳这里150一瓶

现在就这个价,差不大的.几个月前是75,现在是130.元旦后供电正常了价格会降下来的.

网友:
CO2加自动送丝

楼主:
感谢上面多位朋友的介绍,根据平时的使用,我主要是焊碳钢多点,用保护焊的焊点结实、美观、效率高,所以我想买自动送丝的保护焊,而且保护焊还可以焊不锈钢,算是焊接范围比较广的了

网友:
co2好像也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