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入魔了,准备上450,各位帮我看看配置

楼主(2010-12-02):
玩了一段时间的CB100,觉得不过瘾,准备上450了。
先入手天7,说实话,天7的手感和外观的细节还真的和华科尔2402有些差距。
没有赶上前不久华科尔2801Pro的促销,才600块,真值。

考虑炸鸡因素,准备上皮带传动。
计划的配置如下(不含控,下面的配置1400元差不多可以下来):
飞越450V2.5空机
陀螺仪固朗KDS800
舵机固朗N590
斜盘舵机辉盛9G金属齿
电调好盈 40A
电机浩马特HB2835H
电池花牌2200X3

在淘宝上找了卖家,他们给推荐恒吉922和923舵机。

一直在飞越、非耐和飞魔士之间犹豫,今天终于在淘宝上拍了飞越的450 SPROT空机。
周末应该能到货了。

网友:
把尾舵机换成922吧

网友:
我是来潜水的,楼主配好了上个图,说说飞机感受,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
说说飞机感受,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
机器可以差,电子设备一定不能水。。否则后果很严重

网友A:
不如直接上425。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说法  ·~!就算 怕大机 你这个斜盘 也寒酸了点  就算要用辉胜  也换个金属 不带S的那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直接上425。

上425?
不是说450的配件便宜吗,已经做好频繁炸鸡的准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说法  ·~!就算 怕大机 你这个斜盘 也寒酸了点  就算要用辉胜  也换个金属 不带S的那个吧

TB上的卖家给推荐了恒吉的922和923,说现在恒吉的装机量比较大。
不知道恒吉的性价比怎么样。

楼主:
上TB上看了看,似乎425只有泰世的一个品牌。
还是飞越吧,副厂件多。

网友:
飞越空机V2.5 350     二手401+9257        650      3个933   180   电调好盈40A  125   XXD2218  70  共计1375  这套普通3D,没问题 401和9257以后升级还能用

网友:
练习的话恒吉933还可以,比较皮实,关键是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新人,也准备自配,不知飞越和闪客哪个好点。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 425好一些,配件不贵,关键是飞机大,一般不怎么炸,精度也好

楼主:
已经入手飞越450sport了,正在组装过程中。
无伴无师,只能慢慢摸索了。
不过,还是挺有乐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