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承受能力疑问。。。

楼主(2010-12-02):
看到很多朋友都说425用HY的铂金60A绰绰有余,想请问下各位,用60A的话能承受剧烈3D么? 6S电,1650
电池
。。。
找了很多GAUI的店,都没有卖铂金的。。。不知道谁有的情pm下我。。。因为要买个
电机
齿,是在不想为了个小齿轮支付那个邮费- -就希望能连着电调一起买了

网友A:
买个普通版的80A的就很好。还便宜。60A其实就够用了。

网友B:
刚买了个柏金100A。。。。为以后上大机准备~~~~~~``

网友C:
暴力三弟你用1650MAH的电池好像差了点,估计只能飞1分钟。

楼主:
主要是因为看中了铂金的缓启动功能,虽然超级宇宙无敌第一的缓启动也很棒,但是怕啊...
所以既然大家说60A足够了的话,我就不上80的了,相差了100大洋呢.
大家有推荐哪里有铂金60A又有原装齿轮的店么?

网友D:
好赢的 铂金 还不如中特威呢~~!!上个85A 中特威 也不贵啊

网友E:
上好盈 铂金80A吧,唤起动不错,随便你3D,肯定坏不了,炸坏不算

楼主:
铂金从性能上来说,性价比可能不如中特威,最讨厌就是缓启动除了YT的就铂金的比较好用。。。为了减少事故的发生。。。这点钱我也不敢省- -
说实在的,80A和60A到底哪个我很是犹豫,80A肯定是没问题了,可是60A能不能承受得起呢?差的不是几十块。。。很纠结的

网友B:
上大的都比小的好,免得以后折腾~~~~

网友F:
这个要看你的电机了。如果你电机的最大持续电流超过60A的话。你就最好买大一点的电调。如果你电机的最大持续电流不超过60A的话,那你60A就够用了。

网友F:
一般越暴力的电机越耗电,也就是最大持续电流越大。所以有些有信心的厂家就会给出具体的最大电流安数。比如蝎子电机,都会给出每款电机的最大功率,最大电流,效率 这些真正能体现电机暴力程度的数据。而不是像某些垃圾厂家一样,只给出一个KV值。。。。那有个毛用啊。

网友D:
买大点 不会错的 哈哈 我都准备换一个 中特威的110A 高压板 换12S 1600毫安的 试试呢

楼主:
高压太费米了,我还是静悄悄的6S好了,看来80A还是要的,60虽然也可以,貌似有点勉强.反正电调不是易损品~

网友G:
HY普通的80A电调也可以缓期动 需要用设定卡设置下 模式有:普通 柔和 超柔和

网友H:
我用60A
不過是GAUI的
不會3D不知道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