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友们,机子发动不起

楼主(2010-12-02):
刚到货的油机子,一切接好后,不知咱发动不了呢

网友A:
加好油 堵住排气管空转吸油 插上点火电 启动 齐活!

网友B:
没有模友现场带,发动起来了才是悲剧。

网友C:
原帖由
瑶歌
于 2010-12-3 09:07 发表
没有模友现场带,发动起来了才是悲剧。
新手不爱听的实话

网友D:
莫急!慢慢来嘛!不炸就好!

网友E:
按照步骤,一步步来,是可以启动的,要注意的是吸油不能过多,富油是很难启动的,点火器电必须足,慢慢来,不要心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怎么发动都不知道的人,劝你还是先别发动了。

网友G:
多潜水慢慢搞,不着急。我就自己玩,从LAMA到50油都是自己玩。
去年因为发动不起来,连续发动,直接被我搞残了一架30油机,又上了个50的。搞定!
说几点我走的弯路:
首先保证油路连接正常,没有松动漏气。
1、换个新火头,热点的没关系。搞个带表的电夹,读表可以知道火头是否亮。
2、有富油迹像时把小油针收小些,点着了觉得热再调大些。
3、启动时把发动机里的油倒干净。
4、以上做到还是点不着的话,把油门开大点。
另外,冬天空气和发动机都很凉,点着后别急着摘电夹,等个10秒8秒发动机热些再摘,
否则火头温度不够很容易息。
个人见解欢迎老鸟指正!

网友H:
还是找个老鸟带吧 不然会悲剧的 发动了也飞不起来 记得坛子里有个视频来着就是没老鸟带的悲剧帝

网友I:
是不是富油了?把油管夹住,火花塞拧下来,把多余的油喷出来,然后都安好,先转几圈,再上点火电,再不行就稍微调下油门微调,实在不行安全起见,找个老鸟帮忙看看。

网友J:
如果新手 首先要检查 油门是不是反的(否则杯具没商量) 先让发动机进一些油 但不要进太多 否则启动杆转不动了 然后打开2合一或者查点火电 扶住大奖夹 启动机器 就OK了 第一次启动油门微调 要一点升高 我每次都是3-4个格左右 的升高 去试验一下吧祝福你好运

网友J:
最后补充一下 油针主付都在2.0 距磨合比较适宜

网友K:
还是找个老鸟带带为好,真的,为了安全起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