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bell为什么老掉高度

楼主(2010-12-02):
刚进了台4#6bell,发现有以下两个问题:
1、JJ悬停时老是自己掉高度,一会儿高一会儿底的,是JJ问题还是我的手法问题?我是日本手
2、十字盘左倾,JJ悬停时挺稳。把十字盘调平后,JJ悬停就右移了,需要打左舵。但我没觉得JJ左右不平衡呀。如果十字盘不平飞行对JJ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请高手帮助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总之你的情况基本正常。JJ悬停时挺稳就行,不要在乎十字盘左倾,这是单旋翼直升飞机,不是双桨的,所以左倾是正常的

网友B:
掉高度正常,原装马达动力不足!

网友C:
是马达的问题,你换个马达吧
我的刚开始也是那样子

楼主:
ls换什么型号的马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