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制作换齿器

楼主(2010-12-02):
公司老车床和新车床 今天就动手做一个工具,上旧车床 开始平面走刀 之后开始挖孔 孔好后,就可以切断了 放到台辅嵌上面开口 用丝攻攻牙 攻好后用螺丝试试好了没有 用手锯开轴槽 由于电焊过程中没有拍下图片,就上成品看看 用450尾横轴试试 结果还不错,很好下来

楼主:
 以后换齿轮就很方便了

网友:
原来是个拉马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是给齿轮换牙齿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换齿轮的工具啊

网友:
除了标题,都挺好的。

网友B:
还以为是给车床换齿轮用的哪 原来是个拉马 顺便显摆一下我做的小拉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给车床换齿轮用的哪 原来是个拉马 顺便显摆一下我做的小拉马

这个拉马真棒

网友:
明明是个小拉马
神人真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错 啊,也是DIY的吧

网友:
以前休斯还做过一个可以换不同粗细轴的,也是很厉害

网友:
这个叫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