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着火了,求助!

楼主(2010-12-02):
erbushi今天我的450在起飞时,直接打到3d模式,没有从普通模式起飞,谁知马达没有动,电调瞬间起火,差点把飞机烧掉,咨询了商家,他说汽车没有直接挂五档的,我这样200a也要烧,可我身边的朋友这样做也就是大浆飞转,没有出现我这种现象,我的电调是好赢40a,设有缓启动,请大家评理!

网友:
商家胡说呢,哈哈

绝对不应该切3D就烧电调的。

好赢电调质量不稳定,这是关键。

我也用过好赢40a,切3D后,飞机马上熄火了 ,后来换更大电流的电调,还是有问题!

网友:
看你电池了。。你用30C电池切保证烧15C想烧都不可能。。

网友:
不清楚,我用好盈缓启动直接切3D没事

网友:
疑难杂症!

鉴定完毕!

网友:
设计BUG吧 属于质量问题

网友:
  直接切3d , 燒了電調還要找人理論,

不如買部跑車狂加油, 撞了找生產商理論吧,

現在的人, 自己做得不正確, 反要說別人不對,

就算電調受得了不出事, 這種手法絕對不正確

网友:
明显是产品质量不过关  ~~!直接切3D 很正常的 ~~!

网友:
很多人都直接切3D飞的,都没事,包括我

网友A:
坚决不用山寨电调! 宁愿花点钱买个好电调~~~~~

网友:
“450在起飞时,直接打到3d模式”绝对不应该烧电调,是电调质量问题。
我用好盈最便宜的黑皮40A普通电调,无数次这样干过,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没试过这样,也希望不要碰到。。。万一启动了就成杀人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坚决不用山寨电调! 宁愿花点钱买个好电调~~~~~

好赢可不是山寨哟,它和ZTW在国内算名牌了。。。

网友:
飞机静止状态下直接切3D是很普通的;

当然一般是在正常模式下,让大桨转到一定速度(未离开地面)时再切3D;

好盈40A电调有几种,其中一款(最便宜的),其电压/电流剧烈变化的承受力上较差,MOS管往往会被烧掉。

问题在于,如果某个型号的电调对此有限制的话,应该在其说明书或操作手册上注明;从这点上看,好盈做得不够(我也因此烧过1次);

LZ如果是用的6S电池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其实,航模玩到最后省不了几个钱。还不如直接买原厂的。

网友:
 这商家的理论真是太有道理太伟大了,lz公布下商家的名字,有空要膜拜一下

网友:
应该是质量问题,一下子耐不了大电流

网友:
我都是直接在地上切3D的,没啥问题。电调的事

网友:
应该是质量问题的

网友:
神啊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头子你懂么?该干嘛干嘛去吧

网友:
朋友凤凰70A直接3D 烧 我的飞越40A 直接3D OK

网友C:
看了评论实在忍不住了,来说几句.
看回帖好多人都说在地面,桨还没转就直接开3D,电机大扭力,高负载的时候电流非常大.
直接切换3D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无论电调烧不烧都不应该这样做.
就好象电脑不关机直接拔电源一样,也许一次两次不会坏,但是对机器肯定是一种伤害.
请大家不要宣扬作物的操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评论实在忍不住了,来说几句.
看回帖好多人都说在地面,桨还没转就直接开3D,电机大扭力,高负载的时候电流非常大.
直接切换3D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无论电调烧不烧都不应该这样做.
就好象电脑不关机直接拔电源一样,也 ...

众人分说,各说各有理,烧与不烧这种不预动,直接静止开3D做法都是错误,且危险的。
当然也不排除大款门喜欢玩完了电脑直接拔电源的。

按照最基本的电流计算,
25C*2200/1000=55A 是电池放电的极限电流了,应该没错吧。
再按照3D静止切3D的电流计算,
保守3D油门曲线,按照最低3D油门85%计算
55A*0.85=46.75A  在马达没有预启时,这电流是瞬间通过电调的电流,而不是使用电流,
远远超过了所使用40A的范围标准。
没记错的话,好盈可承受55A不少于10秒的电流,是在说你飞行时最大油门电流。
却没引导,让原地切3D到达47A电流。
如7楼所说,真是那句话,使用错误,设备损坏,也得找人家理论一番,还得发个帖子理论一番,哎。
小弟拙见,完毕。

网友D:
HY冒烟很正常~~~之前也有过类似情况,问过搞电子的朋友,说是电调软件有BUG~~:funk:

网友:
质量有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HY冒烟很正常~~~之前也有过类似情况,问过搞电子的朋友,说是电调软件有BUG~~:funk:
我一朋友也是玩这类电子的..也是说软件有BUG..汗

网友:
好盈的缓越没效果的

网友E:
这样干一年多了 HY40A也没出什么问题  感觉7楼就是内个商家 厂家绝对不会说直接挂5档之类的话(虽然本人对HY比较反感 问问题从来不鸟我) 这话只有2B卖家能说得出来糊弄新手 就算再垃圾的缓启动 直接切3D也会有缓起效果的 LZ你还是先查查会不会是买了假的电调

网友:
好盈是个很负责任的厂家,我的海王系列电调都炸的四分五裂的都二话没说的给我换新的了。楼主如果你遇到的不是JS,能提供相关的购买凭证,我想应该会有妥善解决的。QQ上有好盈的客服的,你联系下

网友:
我都是先普通模式近中油门后切3D起飞从无问题,给电调一个过渡不会造成瞬间大电流负荷过重。不过一般40A的电调不至于耐受不了吧,看来还是电调质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干一年多了 HY40A也没出什么问题  感觉7楼就是内个商家 厂家绝对不会说直接挂5档之类的话(虽然本人对HY比较反感 问问题从来不鸟我) 这话只有2B卖家能说得出来糊弄新手 就算再垃圾的缓启动 直接切3D也会有缓起效 ...

我说你这人说话别带着火药味可以吗?
你翻翻我的历史帖子再出来不犯2B可以吗?
谁2B了,你不2B吗,你也把你电调原地开试试啊,
哦,就事论事的分析,还弄个一身骚,靠。
我还成了内个商家,搞笑啊。
好盈是不该鸟你,智力有问题没关系,别出来攻击别人OK

网友:
反正LZ是好盈的电调,那是可以保修的。那LZ你电调保修回来再地面3D看看,电调烧不?

网友:
我觉得是电调缓启动不给力啊,或者说缓启动程序写得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