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着火了,求助!{正在和商家论理,在线等}

楼主(2010-12-02):
今天我的450在起飞时,直接打到3d模式,谁知电调瞬间起火,差点把飞机烧掉,咨询了商家,他说汽车没有直接挂五档的,我这样200a也要烧,可我身边的朋友这样做也就是大浆飞转,没有出现我这种现象,我的电调是好赢40a,设有缓启动,请大家评理!hengzaihe

网友:
对商家表示无语

网友:
这个真的不知道
纯帮顶了

网友:
楼主  设置好缓启动了吗?  如果有缓启动 也应该是 慢慢的转起来  等到转速达到要求以后 才能 暴力飞行
您这个现象 我感觉 是不是 您没设定好缓启动  瞬间 转速 太高 造成的
或者是 您电机的功率 匹配和 大桨的转速不对  造成 负载太大 烧毁的
您还是 好好查查原因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支持这个说法,如果在大桨没转起来的情况下,开3D,势必会造成电流瞬间过大,结果可想而知。
而且不考虑电子设备的因素,在几乎静止的状态,突然让电机加速的85%以上的转速,机械部分,应该也是承受不了这股突然而来的力量。
别的不说,最简单的,大桨会因为惯性,没有率直,导致机身震动,而扫桨。
如果设置的换启动的话,应该就不会有上述了。
看高手的视频,在地面开3D,也是等大桨转起来以后。包括油机。
个人小小的见解,不知道是否成熟。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这个说法,如果在大桨没转起来的情况下,开3D,势必会造成电流瞬间过大,结果可想而知。
而且不考虑电子设备的因素,在几乎静止的状态,突然让电机加速的85%以上的转速,机械部分,应该也是承受不了这股突然而来 ...

谢谢,设有缓启动,地面试车,无大桨!

网友:
LZ 是哪种电调,马达的功率是多大,电调的最大极限功率是多大的?没有这两点,比较难分析。
电调都会有瞬间最大电流,超出最大承受电流,烧毁电调或者马达。
再有如3楼说法,是否设置了缓慢启动,如果设置了,要等大浆达到一定的恒定转速后,再行切换到3D模式。
如未设置缓启动,也需要等待马达启动后,大浆负载均衡后,再行切换3D。
其三,缓启动为次要,如果没有先行没有使大浆传旋转起来,而静止原地开启3D
那么结果肯定就不用说了,瞬间电流会击穿电调中的电解电容和二极管,产生巨大的热能,从而燃烧。
身边的任何模友行为切勿追风效仿,如果是原地静止,要极限3D,不但设备要跟上,参数设置之类因素都是因机而议的。
以你的描述,起飞时,直接打到3d模式 从这点来分析,无可厚非了,电调是因为负载过大几乎正负电流只接通过,
马达没有产生任何等效功率,电能转换为热能烧毁电调,操作失误,教训啊。
LZ可以翻翻以前我的帖子,我这不偏袒谁,有理讲理,模型必经是个高尚 情 操 的爱好,素质肯定高于其他发烧友。大家把道理说清楚 ,模友遍天下。
商家举了汽车的例子,5档起步的高手属于极品类。F1比赛上也没见过。
应该是属于对新手的无奈,举出这种通俗易懂的例子。

以上为小弟拙见,以供参考。

网友B:
楼主 是没上大桨 开到 最高转速的吗?
 空转 没有负载 是最容易烧的   佩服 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是没上大桨 开到 最高转速的吗?
 空转 没有负载 是最容易烧的   佩服 佩服

呵呵  有大浆要烧 没大浆还要烧 加个200A的电调还会烧。请问我这是个什么机器?嗯?

网友B:
你在质问我是吗?
别人说的 我不管 我只是想告诉你 没有负载 是很容易 烧的
有什么错误吗?  好心帮你 分析   你要是不听 随便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是没上大桨 开到 最高转速的吗?
 空转 没有负载 是最容易烧的   佩服 佩服

这没什么道理吧? 发动机没负载可能会断连杆。至于电动,空负载的时候电流不大~
个人见解,至少电的我是没烧过~油的断过连杆。

网友:
操作员自身失误,吸取教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有大浆要烧 没大浆还要烧 加个200A的电调还会烧。请问我这是个什么机器?嗯?

LZ你这么认为不对啊,功效转换为动力,负载达到卸力的作用,你无任何卸,马达功效无任何转换之说,
最起码的 功效转换 都未能达到,油机发动机没负载,还还拉杆断杆呢呀
还是原地开3D启动设备,缓启动不换启动是否设置已经为次要了,按照上面的描述,电流过大,设备烧毁。
吸取教训吧。

网友B:
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因为 空载 烧电机 或者 烧电调 很正常   你自己多上网查查吧
如果你不信 你就试试  空载 把转速给到最高  看它烧不烧
烧了 正常   没烧 证明你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质问我是吗?
别人说的 我不管 我只是想告诉你 没有负载 是很容易 烧的
有什么错误吗?  好心帮你 分析   你要是不听 随便你

没学过电机学,悲剧的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设有缓启动,地面试车,无大桨!

空载。。。空载的时候随便推两下油,摸电调就已经发热了。更别说你开3D,让电机满转速了。。。
自己吸取教训吧。

网友: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33734&extra=page%3D1
在另外一个论坛,也看到了这个帖子,还有图。
滤波电容完好,管子全糊了。明显瞬间电流过大烧毁
也不知道那个论坛都是何方神圣,都能静止原地开3D试车。
更也不知道,现在这些人动不动就JS动不动就曝光,
原地静止3D,电调烧毁,也是商家让那么做的?也是JS?
模型随着推广,非比当年了,印证了那句话,林子大了啥鸟都有。

网友:
几个贴片MOS管也敢称几十安?
贴片MOS管的数据手册上一般都有负载电流说明:脉冲状态 **A!再加上贴片MOS管本身散热就差。。。。
要保险还是TO220的
俺用TO220封装的60N06两只并联加上散热片(非水冷的电子开关),呵呵,启动电流131A,车跑时76A,咋没见冒烟呢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2
不是中 国模型论坛怎么样,就事说事,希望论坛里没有受谁委托过来说话的,这也是我发的,难道众人的意见没有说服性吗?

网友:
这里,没有谁委任谁,为谁说话的,这么多人告诉你,原地3D做法是错误的。
你那另外的帖子,也一样有人给你说电脑直接拔电源的例子。

你那模型三国的帖子有个哥们答复的不错,
引用一下:
亚拓年年有比赛,哪个高手静止原地3D起飞的,alan的奖杯得拱手让出喽。

网友:
操作错误。。

网友:
电调都有过流保护的吧?我们经常玩空战,用的桨保护器,空战撞机后桨卡住了不知道,还在猛推油门,也从来没烧过电调啊, 我用的好盈25A的

网友C:
yt35x,经常直接接个电机试验,油门推来推去,经常到100%,但在峰值的时间不长。大家刚买个新电机或新电调后都要这样搞搞吧?我反正一直没烧。
感觉 什么什么 没负载等等 都是借口,为了掩饰电调的缺 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因为 空载 烧电机 或者 烧电调 很正常   你自己多上网查查吧
如果你不信 你就试试  空载 把转速给到最高  看它烧不烧
烧了 正常   没烧 证明你运气好

还真看不惯这种不懂装懂还要强词夺理的。电机烧不烧,取决于线圈中通过的电流大小,这应该是大家公认的没问题吧。在理想空载情况下,电机旋转时线圈中产生的反电动势总是等于外部加在线圈上的的电动势,所以线圈中是不会有电流通过的。事实上因为各种损耗,理想情况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市场上的模型用无刷电机标称的空载电流绝大部分不会超过3A。这样的电流,你认为会使电机的电枢或者40A电调烧毁?请不要误导他人,谢谢。

网友:
空载烧电机电调的概率很小

网友:
觉得LZ够笨的 呵呵  1 直升飞机的 大奖静止惯性很大  你又何必静止就3D呢
                                         2 既然电调烧了  烧了就烧了 你就跟商家说是正常飞行中烧坏的
                                         或许商家就赔个新的给你  虽然老师教我们做人要诚实 但有时候思想也要变通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yt35x,经常直接接个电机试验,油门推来推去,经常到100%,但在峰值的时间不长。大家刚买个新电机或新电调后都要这样搞搞吧?我反正一直没烧。
感觉 什么什么 没负载等等 都是借口,为了掩饰电调的缺 陷

这个你不懂了吧!! 你那是空载, 油门推再高 快速多推几次 都点时间 电调也很难烧的

人家的是静止3D 起飞  还是直升飞机    这个这个大奖没转动的时候阻力是很大的 电流肯定很大

网友:
地面3D的后果

网友D:
地面静止开3D本身就是SB行为,电机够力就扫齿,电机不够力就堵转,电流瞬间极大,烧电调的可能性很大,地面开3D一样要把转速提到一定程度才能切3D
28楼,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不过我的是500,损失惨重

网友:
用XXD 10A 当UBEC使用,调试帆船收索机,未接电机
直接起火,融掉MOS管一个,降压电路尚正常的

表示理解地飘过

深度寻求起火原因,哥的电调没接电机,无负载都能起火
负载起火论的是不是该反省下

网友:
什么牌子的? 直接不用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地面静止开3D本身就是SB行为,电机够力就扫齿,电机不够力就堵转,电流瞬间极大,烧电调的可能性很大,地面开3D一样要把转速提到一定程度才能切3D
28楼,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不过我的是500,损失惨重

我的电调有缓启动,缓启动都结束了,油门推一半之后才切3D的..

网友:
好盈的换启动,呵呵,我平时都是在3D下直接开油门,起飞,熄火降的,电调从来不出问题

网友:
空载全速会烧电机吗??不可能吧,除非电调本来就有问题

无刷马达不是油动航模的甲醇机。无刷马达的空载电流怎么可能高于带载电流,修过很多电调,我试电调都是空载从0-100%转速,先3S,后6S,从没发生过问题。至于断螺丝横轴的,那是因为不带载情况下转速过高,这个是值得注意的,地面直接3D,电流会很大,非常有可能超过电调的极限而烧毁,

网友:
 LZ都说了有缓启动了的话,有可能就是电调意外。我以前也有个好赢40a 飞了几个月非常正常,突然有一天刚飞起来就起火了,不是3d哦 。这个可能就更不能解释了。很多东西 在xx就只能怪自己rp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