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个温控,能走曲线的,谁有这方面资料

楼主(2010-12-02):
想弄个温控,能走曲线的,
因为用它工作时间比较短,就算用电脑控制也没关系的,谁有这方面资料,多谢了。

网友A:
什吗、是曲线,搞不懂,

网友B:
可以用带上位机的回路调节器,上位机根据曲线不同时间段的设置值向回路调节器发指令,一般是485或422串口通讯,可以用个usb的转换器,熟悉单片机的可以用单片机做个上位机
如果是线性的曲线,一些控制器自身就能实现

网友B:
如果时间不超过一小时,可以用一些组态软件的试用版,都是面向对象编程的,几乎不用写代码,内置了各大厂商回路调节器的通讯协议了,直接拿过来搭积木就行了。
我几年前在北大医院做了一年的基础研究动物实验的时候就是自己用组态软件《组态王》做的测试系统,取得数据后才找到程序员写商用代码

网友C:
市场上有多段温度控制器 买一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