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飞500的人少呢

楼主(2010-12-02):
新手请教一下为什么飞500的人少呢?

网友:
500  配件  比较贵吧

网友:
和450比,肯定少一些,但是500稳一些!配件要比450贵!

网友A:
最主要还是贵 真的 要是500和450那么白菜了   估计很多人都不去考虑安全的问题了

网友:
估计有两个原因:

1,危险--新手不宜。

2,配件贵--如果配件价钱能降到450的水平话,有很多人会加入的。

网友:
一旦你飞了500就不太愿意飞450了,差别不是一点额

网友:
因为有泰世425,yt500在性价比上不如.

网友:
主要是和450比,配件价格相差实在太大。

网友:
因为: 新手 比 老手 多得多。
而又: 450是新手最佳的入门机型。
所以: 玩450机型的人比其它机种的人多。

网友:
500摔一次500块钱起价……玩得起的人很少。
500几乎不会有人用木桨,所以光桨就很贵了。
算下来还是450便宜得多。

网友:
越大越危险呀,飞500以上就得找一个没人的地方了

450,一个角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还是贵 真的 要是500和450那么白菜了   估计很多人都不去考虑安全的问题了

这是个先有J,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如果500玩的人多了,配件价格自然下来了。

网友:
其实500的副厂配件也很便宜了。。就看你怎么想
小炸一般损失大浆、横轴、主轴,尾管、脚架,我没用碳浆(碳浆的主要作用对我来说是调双浆 我用玻纤浆)算下来也就不到100。旋翼头总成、机身、尾波总成、电子设备不是那么容易炸坏的。
当然,暴力3D我不会。。。。

450我飞起来很紧张(动作大),但是飞500就很休闲。。。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绝大多数原因是大洋耗得比450多,配件没450普及~

网友:
赞同6楼的兄弟!

主要是性能上差距很大!
再往上,比如X5或YT550,前期电池费用有点高!

500级别我的感觉:
1,性能比450上了很高一个档次
2,电池好匹配(2组3S2200的可以飞3分钟;8S2200的可以飞5~6分钟)
3,大小适中,携带方便

目前再改油的!
我要把500级别的机子折腾到底!
哇哈哈哈~~~~

网友:
飞完500以后,就放弃450了
虽然炸机成本高,但是忍一忍就好了
压力大一点,技术提高得快
500的配件推荐尾管,主轴,传动轴,尾桨要用原厂的,其它可用副厂

网友:
配件贵,危险
500级以及以上用油省些!

网友:
玩500好久了,真不觉得炸机有多贵。当然就指用副厂件,副厂件精亚就差点,但能接受。我改无副翼了,炸下来就就尾管和桨,30元一付的玻纤桨,10元的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