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与油门的配合 ! 原来很重要!

楼主(2010-12-03):
 因为是新手要飞的机器,所以想调得柔和一些,但是出现了问题..
用的是FMS机身  灰胜9G舵机  KDS800陀螺仪  尾舵机现在装的也是普通的灰胜舵机.    乐迪6通的控

调成螺距 最高+9 中间+3最低-3      油门曲线是初始设置.  但出现上下点头 因为是轴传  所以不会有皮带问题.  所以怀疑是螺距与油门的事.
我就一边飞  一边调节螺距  直到飞机不点头了,但没动力了.  就是感觉没有劲 !  拿尺一看螺距  最高+11.5  中间+7.5最低-3     这样的时候就不点头了 如果降螺距飞机就又开始点头了.郁闷....  各位高人看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是不是要调油门曲线了??

网友:
一般悬停螺距+5——5.5、油门65%左右,你再看看帖子吧 锁尾舵机还是换了吧至少922吧。

网友:
我倒。。。。看来是怪毛病  人家是螺距大  转速低  会点头  楼主怎么是螺距小转速高会点头呢   奇了怪了

网友:
看来是油门没调好。

网友:
怎会会这样,很奇怪啊

楼主:
是很奇怪哦。电子设备都是新的 应该没问题啊。难道是尾舵机台LZ了?

网友:
转速低了。加油门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