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转速了为啥还是这样的或者说更差了

楼主(2010-12-03):
提示:

网友A:
你刻 的字多大啊

网友A:
你刻的字太深了,下刀0.01试试,再有就是速度放慢点

网友A:
还跟刻的材料相关

网友B:
随便找块质地稍密的木板或亚克力试试。KT板质地松软多孔,你就那么钟爱?再好的雕刻机也不能在豆腐上刻字吧。

网友C:
钻夹头夹持精度不够高,而且雕的字又小,不好用呀

网友D:
钻夹头夹持精度不够高,而且雕的字又小,不好用呀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可能是材料太软了,找个脆点的材料试试。大米上刻字好象得用显微镜看着刻吧?

网友F:
刀没磨好,把材料都溶了,还有就是下也量太大。

网友G:
切削原理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不同的材质用不同材料的刀具
再有就是,切削的过程中,会有切削热现象产生,切削热会影响到工件

网友H:
用ER夹头的吧

网友I:
这种材料根本就不适合雕刻机干的,非要在这种材料上雕刻,要用大角度刀尖、低转速、慢走刀、小吃刀、加大水,并且刀尖要精磨得飞快

网友J:
KT板就是两边一层皮,中间是泡沫,能雕出来才怪。
换块硬点材的料试试,可能会有惊喜。
没玩过雕刻机,空想的,说错了拍吧。

网友K:
材料问题

网友L:
1,首先你的刀不是平低尖刀。正规的平低尖刀角度不是这个样。
2,主轴没有精度,当主轴精度没有的时候,机床精度再高也加工不出高精度的产品。
3,当主轴精度不好,你夹持铣刀的时候,铣刀不是平底,而是不停的滑圆(螺旋线),所以物料表面不是切除,而是搅拌。

网友M:
1:检查主轴转向是否顺时针方向旋转(俯视状态下);
2:刀刃不合理,这样的三菱刀不是在切削,是在挤压;

网友N:
回复 网友B:
对,再好的机器也不能在豆腐上雕刻。还是这么小的字

网友O:
估计是
1.主轴径向跳动太大
2.主轴转速与切削速度不协调
3.材质问题

网友P:
 把你的JJ露出来让大伙给看看

网友C:
打表看看 刀具跳动,用钻夹头有0.1的圆跳动都很不错了

网友Q:
技术问题

网友R:
pvc+钻夹头+5毫米螺距干这样的活已经超出其工作极限了,效果不好是正常现象。想在米粒上刻字真的是“白日做梦”!

网友I:
雕这么小的字你的雕刻机精度够不够,做好的刀路模拟一下看看是否完整,换几把刀试一下可能刀尖不快,一般刻小字雕刻深度都不深,这样材料粘的厚度都有影响的,用刀尖空走一下看看是不是平整

网友S:
可能是刀跳动太大

网友T:
雕刻小东西。F不能高哦。F80 对这样的小字已经算高速了。 我雕个2MM的小圆。反正用F300 这个圆肯定不圆。可能我的机器精度 也不高。不过F值在一定情况下看字的大小决定速度,雕刻起来还是很好很规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