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丝杆螺距的选择

楼主(2010-12-03):
有一次在一个帖子里看到,数控软件中设置丝杆螺距,具体怎么说的忘记了,似乎是一个人卖一根丝杆,螺距是5毫米还是4毫米或6毫米(也忘记了),有一个网友说X毫米的螺距在软件中不方便设置。

现在问问大家:丝杆的螺距是几毫米比较好用?我没有在软件中具体操作过,是否是螺距不合适的时候,设置中会出现小数,这样当然也可以使用,但毕竟不方便,也怕会积累误差。

网友:
这个还要看步进电机的步进角的.两者配合起来比较好.光就丝杆没法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次在一个帖子里看到,数控软件中设置丝杆螺距,具体怎么说的忘记了,似乎是一个人卖一根丝杆,螺距是5毫米还是4毫米或6毫米(也忘记了),有一个网友说X毫米的螺距在软件中不方便设置。

现在问问大家:丝杆的 ...

我以前好像回答过,不用纠结了,业余玩玩,就一个答 案4mm的,速度、精度、软件设置、累积误差、人民币都理想。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
电机的步进角一般都是1.8度吧,转一圈200个脉冲,看来丝杆螺距是4,5,6毫米都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
电机的步进角一般都是1.8度吧,转一圈200个脉冲,看来丝杆螺距是4,5,6毫米都没关系吧?

就剩下一个关系,你想拿出多少人民币来买什么样的丝杆。有空看看这里http://xyzdiy.5d6d.com/forum-8-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
电机的步进角一般都是1.8度吧,转一圈200个脉冲,看来丝杆螺距是4,5,6毫米都没关系吧?

怎么会无关系?如果是驱动板1细分,
螺距是4毫米转一圈200个脉冲,那走1毫米是=200/4=50个脉冲,按此公式那6毫米螺距就计出来得不是整数脉冲(200/6=33.33333333333333333333)
我现在用得XY轴都是2毫米螺距,Z轴是1毫米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