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高手知道 航拍的脚架海绵 在哪买 可以买到 谢谢

楼主(2010-12-03):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 航拍的脚架海绵 在哪买  可以买到 谢谢

网友:
制冷设备

网友:
这样的包法,也不一定好,

当机身部分由于桨的拖动的时候,

、如果脚架与地面的摩擦过大,
可能会有点像跑步途中绊到一块石头一样,
、侧摔。

网友:
一般在制冷设备的店都有的买,但是是黑色的,广州这边卖一块多钱就有一米二了.其他色的不好找,楼主找到了通知声.

网友:
大的体育商场游泳区有各种色的

网友:
群众的力量就是大,呵呵,我有白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