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8FG设置油门锁定后,为何不到最低位?

楼主(2010-12-03):
请问下各位,8FG设置了油门锁定后,得先开机,然后再打油门锁定开关。。
若先打油门锁定开关,再开机,接上电后,把锁定开关关掉,
电机
就开始转了,请问下各位,8FG如何设置油门锁定?

网友A:
本来就应该按第1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