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好多汽车对地排气 引起灰龙一条?

楼主(2010-12-03):
我在马路上总能看到灰尘滚滚,后来发现是由于好多汽车尤其是重型汽车的排气管好多都是对地排气的,然后就吹起了很多的路面的灰尘。引的路人痛苦不堪。这无疑与环境直立式格格不入的。我想问的是这是设计的必然还是设计的不合理?版主觉得不该放在这里请告子!

网友:
应该是方便设计吧。搞汽车设计的都很懒。

网友:
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不往地上排的话 直接向后面的汽车排不是更危险

楼主:
看看
可以对天上排呀?

网友:
因为排气不能对着自已车底盘喷,会锈蚀底盘,向左,向右排影响左右车辆和行人,会被人扁 ,向前方排又觉的是反向推力,车速高排气不顺畅,向上排排气管要接的很长,位置也不好设计,好向后排最合理了,但气流还是会喷射到别人所以就管湾一点喷到地面好了,管它尘土飞扬..

网友:
为了节省成本;
你看俄罗斯的车排气都朝上排

网友:
一定要向后下方向排的...

网友A:
这样难道很费时费力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这样有什么不好???不知道外国的汽车是不是都是排气吹尘的设计?我极度怀疑这是不合理设计尾气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难道很费时费力吗?

这不是费时费力,是在费钱。你如果是汽车生产商同样的价钱的车你会装几百的排气管还是会装几千的排气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这样有什么不好???不知道外国的汽车是不是都是排气吹尘的设计?我极度怀疑这是不合理设计尾气吹地。。。!!

国外的车也有两个设计,高端的大排卡车设计时多数用向上排。低端也是一样向下排的。

网友B:
LZ,汽车扬尘不是排气造成的,排气的压力是不大的,不可能吹起这么大的尘土,这是由于汽车通过路面,造成汽车后方的负压,旁边的空气流动产生的湍流造成的,这就是汽车后面的玻璃窗不能开的原因.如果LZ不想念可以做个试验,让车停在路上,猛轰油门,看能不能扬起这么大的尘土,然后在路上跑起来,让车熄火,再看能不能扬起尘土.你一看结果就知道扬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了,最起码知道什么是主要的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汽车扬尘不是排气造成的,排气的压力是不大的,不可能吹起这么大的尘土,这是由于汽车通过路面,造成汽车后方的负压,旁边的空气流动产生的湍流造成的,这就是汽车后面的玻璃窗不能开的原因.如果LZ不想念可以做个试验,让 ...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汽车扬尘不是排气造成的,排气的压力是不大的,不可能吹起这么大的尘土,这是由于汽车通过路面,造成汽车后方的负压,旁边的空气流动产生的湍流造成的,这就是汽车后面的玻璃窗不能开的原因.如果LZ不想念可以做个试验,让 ...

兄弟我要说的都被你讲了!

网友:
呵呵 还是地上灰多呗,如果环境好了没那么多灰就是排气管子口距离地面1毫米也没事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解答。这个我也观察过。也对比过。排气对地的真的灰尘要大的多。特别是工程建设的那种前4后八的工程车

网友C:
柴油车喷油咀不良,燃烧不完全,冒黑烟

网友:
电瓶车好,不排尾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柴油车喷油咀不良,燃烧不完全,冒黑烟

烧机油也会啊!不过带点蓝。冒黑烟还有很多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马路上总能看到灰尘滚滚,后来发现是由于好多汽车尤其是重型汽车的排气管好多都是对地排气的,然后就吹起了很多的路面的灰尘。引的路人痛苦不堪。这无疑与环境直立式格格不入的。我想问的是这是设计的必然还是设 ...

尘土是车经过时产生的气流造成的,不是排气管吹的。
一般都是向后排和向右侧排,还没看到过向下吹地的呢。

网友:
大型车尘土飞扬应该是多方面的 排气管只占很小一部分

前面的前辈已经讲了气流的作用 轮胎把尘土打起来 然后被气流拉高 就成了尘土漫天

其实相比于发动机风扇的风力 排气管那点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大型车就算停在地上 然后猛踩油门 照样能吹得尘土漫天 就是发动机风扇吹的

另 大型车装在底盘下的排气管 并不是向后排的 至少我没见过向后的 出气口都是向右

最后 国产车中也有至少两种是排气管向上的设计的 重汽的豪沃 解放的奥威都是 一时只想得到这两款了

网友:
一  货车装货时,司机老爬上爬下,一起排气管 妨碍上车容易烫伤人,而且在后面腐蚀的厉害。
二  检修不方便。
三  向下排  排气管短,成本低廉。

对环境的污染和扬尘  制造厂才不管那么多。

网友:
希望国标快出台

网友:
是挡牌照用的。

网友:
汽车带起的灰尘,不是排气管的功劳

主要是车辆高速行驶时扰动的气流造成的(车子通过后,车后面会形成一个负压区)。

不信楼主可以停下车子,干轰油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那个铣床改数控如何?我也想改。不过我是金丰7045.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