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机快加速时候卡的问题

楼主(2010-12-03):
500直升机,好盈飞腾80A电调,快速加速时候电机会卡住,高进角比低进角好些,请教这个问题是电机还是电调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
我感觉是电机的轴承坏了

楼主:
轴承没问题,慢点加速没问题,就是突然暴力加速就咔咔响,电机换相错误声音,高进角有时候能过去,中进角基本加速不上去,如果转速上去了也能正常工作

楼主:
高进角有时候能加速上去,中进角基本加速不上去,5节电池就可以,6节不行

网友:
电机和电调不匹配

网友A:
电机功率裕量不够,负载太重等原因容易造成电机急加速发卡,相应提高进角能有所改善,其根本原因还是电机功率偏小,功率储备不够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功率裕量不够,负载太重等原因容易造成电机急加速发卡,相应提高进角能有所改善,其根本原因还是电机功率偏小,功率储备不够造成的。

谢谢您,5IMX有高人,分析的很专业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