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点焊机

楼主(2010-12-03):
学习前辈,结合成品机的合体机!

3*10mm的电焊机线圈

3*10mm的电焊机线圈

开关、0-30S定时器、30A继电器

开关、0-30S定时器、30A继电器

千挑万选的外壳,绝配!

千挑万选的外壳,绝配!

面板还行吧!电位器调时间、

面板还行吧!电位器调时间、

焊点不行,我再磨磨!

焊点不行,我再磨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焊机焊接方法错误

比我的次级粗多了
错在哪里了呀?

网友:
好大的变压器啊

楼主:
电流大了,换付电极再试试!

网友:
电级还是用黄铜的吧,我准备用钨针做电极

楼主:
炸了是因为电流大了,改下触点就好解决。
时间继电器加轻触开关控制,就是先压后通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焊点,都炸开了,焊接程序不对,应该是首先压上去,再通电,冷却后,松开。用单片机控制就完美了

正解

网友:
空载电压多少?可能电压高了。

网友:
石墨电极是不是更好喃?

网友:
用干电池的碳棒能做焊头吗?

网友:
我绕的环牛绕了两圈扁铜碰铁皮很爽啊

网友:
好像没有压紧装置,搞一个气缸,一个极固定,另个极活动,单片机或者时间继电器控制压紧时间和放电。一定先压紧,再焊接。另外,电流大小也要能控制,要不然就化开了!

楼主:
谢谢各位!
焊点问题已解决,时间继电器原来是0-30S的,拆开改了电容,现再是0-2S的,焊头也磨尖了。
压紧就见两点微微一红,焊住了!

楼主:
有空把主接触器改为固态继电器试试!

网友:
我用冰箱稳压器改了一个,为了省钱,没有加时间续电器,就一个轻触开关, 焊电池就点一下开关马上就放,焊头用五金店买的那种包铜钨金头,焊点那是刚刚的!

网友:
请教下楼上,包铜乌金头正常是用在什么焊机上面的?

网友:
想知道详细做法。。。

网友:
很好很实用。

网友:
这个什么原理呀?怎么做?不懂。

楼主:
就是利用次级线圈大电流短路瞬间溶化接触点来实现点焊!
可看前辈的帖子!
我也是学习过来的,多潜水多学习!

楼主:
坛里收藏的图!

学习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大清楚,老板说是用在某种机器上的,用用于高压放电的!两头都一样的,整根就两三厘米长,钨合金只有一点粗就两三毫米镶在里面!就象圆珠笔头。好的都是紫铜做的,大小有好几种,小的只要1.5人民币,可以用完一头在换另一头继续使用!用空我照张像给你看看

网友:
也准备做个电源,有个60截面积的铁蕊初级是380V接入、输出想要2.4\12\48\90V。45/60=0.75    380/0.75=507   2.4/0.75=3   12/0.75=16。现在不改初级接220V电源求教次级匝如何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