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有关于260的问题

楼主(2010-12-03):
我是新手。玩了一段时间的双桨。玩了一段时间的V3。天冷了买了台260A室内玩一下。JJ蛮好的类。就是有个小问题,飞机悬停的时候明显是偏右的(左边高右边低)但悬停还是不影响。我想问问高手们这个现象正常么?怎么调整呢?

网友A:
天生的。如果想飞起来是正的,那就把斜盘调右偏

网友B:
是这样的V3也有

网友C:
同一种机器 有的就出现。 但也不影响玩。呵呵

网友D:
正常,不用调,旋翼向右倾斜是为了抵抗尾旋翼向左的推力

网友E:
260就是这样的,不用调整,正常的。再说也调不掉。

网友F:
260的设计决定了必须这样,不必介意,其实450也这样,只是没这么明显

网友G:
咋都喜欢 玩那么小的呢 那个碳刷电机 就是不爽 要是无刷的 就好了 连续操个 十几个电都不怕退磁 哈哈哈

网友H:
正常的,你没有看见脚架左边下边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