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玩lama v4都不能悬停,我想真的不适合玩电直

楼主(2010-12-03):
我的lama v4总不能悬停,总是前后左右乱偏,我就不断地修正。没有一次能稳定的悬停。。。。。
听大家说lama v4是最容易悬停的,我想我是不适合玩电直了。。。。。。。。。放弃

网友:
不会吧,lama v4这么简单,是不是你没有调好?
找附近的高手帮你调一下。当初我也是总飞不好lama v4,总以为飞机有问题,结果找一高手,他飞的很好,证明飞机没有问题,自己麻起胆子也就飞起来了,从此“误入歧途”不能自拔,呵呵

网友A:
上个九鹰312试试吧 如果它都不能让你很好的悬停,一定要放弃

网友B:
lama都是很好飞的 只要调好了可以脱控悬停很长时间 我都不会飞 只用油门就可以停在那里 飞到没电

网友C:
估计是没调好,调的很好的话,基本推油门就可以悬停

楼主:
可能真的不会调,也不知道调哪里,无从入手

网友D:
你这种情况可能是“刷锅”了:很麻烦!把平衡杆、桨夹、球头、球头扣等所有活动联结处用酒精清洗,然后用铅笔涂抹,装还原,可能得到解决。

楼主:
怎样调整还是偏右,而且起飞后机尾向左自旋。我给多一次机会自己,买多一台V4,如果还是同样的情况,就代表我的技术问题,不是机身的问题。。。。

网友B:
呵呵 你的lama就是没调好 右边拉杆低 自旋调一下4合1主轴转速

楼主:
4合1主轴转速,我已经调到尽头了。。。。还是自旋。可能是我炸过的问题

网友E:
拉玛的机子很简单,,但是也得多多练习

网友F:
楼主...拿你的飞机来我飞一下,我可以给你一个准确的答 案,,,哈哈,告诉你,是飞机原因,还是你的练习力度不够的原因,是飞机原因,我免费帮你搞定,咋样,, 别灰心..放弃了这么一个飞上蓝天的乐趣,,,,,多可惜呀...加油,

网友G:
估计是机子问题吧 楼主不能放弃哦

网友C:
很大可能是调机问题,附近找个模友帮忙调一下。离的近的话,偶可以免费帮你调。

网友C:
标题
很大可能是调机问题,附近找个模友帮忙调一下。离的近的话,偶可以免费帮你调。

楼主:
谢谢大家的鼓励,我会继续我的蓝天梦,不过可能要等待长一点的时间了。。。。

网友H:
上天确实比较难,楼主参加体检了没有啊?

网友I:
lama4我有,多摔几次精度下去不管那里弯了都会刷锅,不是你飞不好……

网友I:
而且打舵后会  ,单桨可以说没用,直接模拟器上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