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小伞翼中,有问题要请教大家!我这样的条件能不能飞呢?

楼主(2010-12-03):
小伞翼制作比较简单,也适合我这样的新手!
所以我现在在做着,圆我的飞行梦!!

这个是我的遥控

是三通小电直的,被我拆了,小点比较好带!

另一面!

接收

200毫安的电池

正面!!

自己做的小伞翼!

花了几节课啊~~

三围尺寸!

现在的问题是 我刚刚试了下,发现伞翼虽然能滑翔,但是不回上升啊!!滑翔4米左右就落地。是不是我没有调好??还是。。。动力不足啊??

前攻角80度 纵梁长45CM 伞翼两边长30CM,横梁28CM,也借鉴了很多前辈的帖子,按照15角度安装马达!马达是7MM空心杯,桨是滑翔机上的,动力系重20G,感觉有点偏重了。。。。

好失望啊,好像是动力不足啊。。。请大家帮我判断下。。。是不是。。。唉。。论坛很多图片挂了,也看不到前辈的帖子的图片。。晕!

网友:
想做,不懂,帮顶。

网友(2011-08-26):
估计动力不足

网友:
看不道LZ的图片,没法给意见。

网友:
LZ能把图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A:
看上“老知青”那架一直伴飞的扑翼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老知青”那架一直伴飞的扑翼机了
那个(扑翼)机一直霸占住这个草地,不管飞什么机还是风筝,都扑过来攻击。我这个小三角伞翼在这个草地是没法飞,一起飞就让它打下来,容易摔烂。那个大伞翼不容易给它打下来,但是在降落时就容易给它打歪不能正常降落,引起摔坏。那台战斗机它追不上,它就在我转弯时操近路摺我的头,也试过给它打下来。就是直升机它不敢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