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恒龙的电池最大充电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0-12-03):
电池上的参数是:
NI-MH 100826
SC3000mAh P 7.2V
最大充电电流是多少。
充电器是EV-650A

楼主:
没兄弟知道吗????我现在用0.4A,但充得好慢啊~~

楼主:
顺便问一下,这个电流充满多少V????
我看EW-650A说明书上写的最高截止电压是1.6V,是不是充到9.6V才算充满?

网友:
我不懂得你的充电器什么电流,3.0MAH,1C好像是3A吧,0.4C应该可以,打个折800ma都可以的.电压每节满是1.4伏,6乘1.4就8.4,刚充满9伏都有可能,慢慢会降

网友:
c 是capacity容量 的意思。如果你的电池是3Ah, 1c就是用3A的电流充电!0.5c就是1.5A

应该是这样

楼主:
没用1.5A充,怕把电池充坏了。呵呵,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