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电源接反了,烧了个芯片,急需维修高手帮忙!

楼主(2010-12-03):
接收机电源接反了,烧了个芯片,不知道型号,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修,急需维修高手帮忙!

网友:
这图片,估计没人能给答 案,也没圈出烧的地方
好晕

网友:
晕。。。终于看见了

网友:
论坛的网速也太。。。。

网友:
你仔细看看就知道,因为没烧烂,芯片上都标有型号
如果没工具更换也麻烦,贴片需要用到热风设备
直接买个最省心

网友:
LM339 还是393

..........

网友:
好像是单片机,如果再没有另一个芯片的话
这个东西仅仅更换是不行的,内部有程序

这种27m小四通,便宜得很,建议直接更换

网友:
直接換吧

网友:
进来看看,确实无能为力,帮不了你的忙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今早试了试还可以用,不知遥控距离如何,改天去跑车。

楼主:
只是想知道芯片型号,以后好换芯片,接收是HL S-07.

网友:
比较器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谢谢大家,还有高手能提供更具体一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