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60A对不上码

楼主(2010-12-03):
具体问题如下:最后一次飞行,是让别人飞的,结果油门推到底,机子撞到天花板,收油门,直接掉地上。结果飞机出现问题:
开始表现是飞机还能飞,但是突然断断续续的主电机停转,尾电机狂转(比平时快出不少)。关机以后,重新对码,一直对不上。飞机上的蓝灯慢闪,表现为:亮三秒——灭三秒——亮三秒,如此亮、灭循环。遥控彻底失效。
问:1.出了什么问题?
       2.如不能修复,在保有原控的情况下,推荐什么新飞机?
谢谢大家!!

网友A:
先把遥控复位下试试?就是美国手模式,背后天线位置那个黑色小按钮连按3下
再看看飞机的天线有没有接触不良,再对不上的话估计是主板摔坏了

网友:
买块主板换了就行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合适

引用 网友A:
先把遥控复位下试试?就是美国手模式,背后天线位置那个黑色小按钮连按3下
再看看飞机的天线有没有接触不良,再对不上的话估计是主板摔坏了

一般不需要重新对码,除非周围有很多同类型的模型在飞行。
是不是电池用完了,充电以后再试试。
如果还是不能操纵,就对码。请按说明书方法对码。

楼主:
各位,估计是板子坏了,啥方法都试了。那个机上的灯长闪是什么含义呀?应该是有某种出错信号吧?

网友:
先接电.....再开控....如果还对不上.....肯定要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