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双桨的问题

楼主(2010-12-03):
木桨,动静平衡都做过了,两只桨分别设A和B,油门在10%的时候A在上,B在下,双桨约3MM,继续加油,油门在60%的时候,A反而在下了B在上,双桨约1公分了,熄火后油门在各个点位都用螺距尺看过了,两桨螺距都一样的,主轴和横轴也才刚换过,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检查下T型中联有异常吗。有没有虚位的。球头也看看。 还有就是限位器处不是有两个突出的杆吗  你看那两个杆是不有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T型中联有异常吗。有没有虚位的。球头也看看。 还有就是限位器处不是有两个突出的杆吗  你看那两个杆是不有弯的。

刚检查了一下,好象都没有问题啊,倒是平衡杆似乎有点不直也有双桨,郁闷了。。

网友:
换桨试试!

网友:
估计是两个桨的强度相差太大。

开始时负螺距相对软一些的桨在下,螺距正了以后受力改变,相对软一些的桨又朝上了。

新手说得不对请勿拍砖

网友:
日字框虚位!

旋翼头肯定有地方不对了,不是虚位就是变形。

网友:
3mm的双桨算了吧,照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