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在高速的时候跳跃

楼主(2010-12-04):
船在高速的时候跳跃,是重心靠前了还是靠后了啊??
还有就是,当防反仓的重量已经调好,可是高速时候还是侧向左边,是不是反扭矩不够大?

网友A:
高速跳说明头还可以配重,重心可以再略向前,向左边倾斜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左边船底靠近尾部这里进行打磨,一点点的试。反扭力大不大只要跑2-3分钟上岸摸下电机和电调的温度就知道了。但船型不同调整的方法也略有不同!!!

楼主:
磨的作用是要轻点,还是光滑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左边倾斜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左边船底靠近尾部这里进行打磨,一点点的试。反扭力大不大只要跑2-3分钟上岸摸下电机和电调的温度就知道了。但船型不同调整的方法也略有不同! ...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B:
船在高速的时候是平跳,还是头向上跳。
如果船的设定没有问题,当防反仓的重量已经调好,可是高速时候还是侧向左边,和反扭没有关系,很有可能是船壳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在高速的时候是平跳,还是头向上跳。
如果船的设定没有问题,当防反仓的重量已经调好,可是高速时候还是侧向左边,和反扭没有关系,很有可能是船壳变形。

船是头上跳的,感觉是重心不对了,防反仓是船反过去,大概3~5秒钟就可以翻过来,船壳边形就不知道了,拿还用磨吗??

网友:
船是头上跳的,感觉是重心不对了!
是否推進角不對!
高速时候还是侧向左边!
左边浮力不夠!不是打磨問題!

楼主:
升力过大系咩意思啊,你系指螺旋桨既反扭力,唔够大以至船不能平衡吗?

网友C:
还是要慎重调整哦,三十指导了我一下,我操作不当电机电调全部报销了(老鼠尾调整后,反扭力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慎重调整哦,三十指导了我一下,我操作不当电机电调全部报销了(老鼠尾调整后,反扭力变大了)
 怎么讲得那么恐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调船不是你这么调的! 你调整后,下水就跑个几圈就把船拿上来看看,电机电调温度如何?你一定是一下水就在那里猛开,你说能不坏么?

网友:
船是头上跳的話,將電池向前放,可以將重心向,但當跑浪的時候,船跳躍時,船頭會向下插水,同時轉彎時候會有打滑的動作,做成急轉動作,電船跑來的動作是微微向上跑,平跳,之於向左側的問題,有可能是你的佈置是否平均,不平衡做成左右浮力的問題出來,試試調整。再見!

楼主:
多谢楼上的意见!十分感谢,我试试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