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叶52发动机的副油针!!那边是松那边是紧?

楼主(2010-12-04):
新手第一次玩油机,潜水论坛看了很多关于磨合和调整发动机的资料。有个问题不明白。三叶52。如果怠速富油或贫油,或者变速不畅,需要调整副油针。到底往哪个方向拧才是开大或关小?我的理解是如果副油针富油了,发动机怠速会喘,加油不顺畅,需要关小(拧紧)副油针,即逆时针拧。如果副油针贫油了,相反就顺时针拧。请教各位前辈,我的理解正确吗?请指教,或更好的补充!!!!!先谢谢了!!!!!!!!!!!!

网友:
左松右紧

楼主:
不解

是这样的吗?不是说副油针关小开大的方向是和主油针方向相反的吗????

有帖子这样写的:
引擎低速調整:
很多引擎具備最新式副油針, 位於汽門搖臂中心
1. 顺时针方向将副油针完全关闭,推出1 1/2圈是建议调整起始点.
2. 副油针调整必须在主油针调整完成后才可进行
发动引擎将气门调整至低速约2500转20-30秒后慢慢调整副油针知道顺畅不熄火稳定位置.
3. 顺时针方向混合气变浓(OS变稀)注意调整方式与主油针相反
逆时钟方向混合气变稀(OS变浓)
3. 低速运转不顺畅(富油)逆时针调稀
低速渐渐提高,熄火,爆震(稀油)顺时针方向转富油
建议每次转动1/8 - 1/4少量调整

楼主:
谁能解开我心中的迷惑?

网友:
都说三叶发动机的副油针出厂时已经调好了,不要随便调动吗。

网友:
楼主整反了

副油针 正确的说法:顺时针旋转油气混合比变稀,逆时针变浓,通俗的说法太多了,关小、旋进、收、收紧、紧、 调小,开大、旋出、放、放开、开、调大等等。

网友:
不管主付油针都是顺时针方向是减少供油量,逆时针是增加供油的。(调气的付油针相反)
调气的发动机:

化油器

楼主:
谢谢了

谢谢各位热心人了,大概明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去试调看就知道了!

网友:
YS发动机的副油针才是顺时针富油,逆时针贫油。三叶正好是反的。

网友:
楼主正好相反

网友(2016-05-03):
好像理解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