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简明设置中文说明书

楼主(2010-12-04):
gy520简明设置中文说明书
进入设置模式:
按住gy520旁边的按钮约3秒钟,当led指示灯变成紫色后松开,灯开始闪烁,表明进入了设置模式
改变选项设置值
快速地按一下按钮,led将变成快速闪烁,表明陀螺仪需要确认这一改变。当灯开始快速闪烁后1秒钟内,再按一下按钮就可以确认改变。如果超过1秒钟而未确认,陀螺将返回参数选择状态而不作出改变
进入下一个选项列表
在设置状态下按住按钮2秒钟,led将暂时变成紫色,此时放开按钮,陀螺将进入下一个选项列表。
选项列表按下表循环:
选项        设置值        Led闪烁方式
舵机类型选择        数字舵机 1520微秒*        蓝色,闪1下
        数字舵机 760微秒        红色,闪1下
        模拟舵机        紫色,闪1下
陀螺正/反向        正常*        蓝色,闪2下
        反转        红色,闪2下
舵机行程                红色,闪3下
飞行模式        F3C*        蓝色,闪4下
        3D        红色,闪4下
陀螺反应        标准*        蓝色,闪5下
        快        红色,闪5下
        慢        紫色,闪5下
重置为出厂设置                蓝色,闪6下
带*号的是默认设置
要退出,断电就行了
选项表1:舵机类型
LED指示方式
陀螺类型
蓝色,闪1下
数字舵机,1520微秒        Futaba S9650,9257,9253,9254,任何适应280HZ刷新率的舵机
红色,闪1下        Futaba S9251,9256,BLS251
紫色,闪一下        任何模拟舵机
选项表3:舵机行程设置
Led指示灯状态        描述
红色,闪3下        行程测试模式
蓝色,闪3下        设置模式(用方向摇杆设置)
设置行程:
进入行程测试模式,此时陀螺将关闭自动补偿功能,处于不锁尾状态,此时可以用来调整中立点。按一下按钮,进入行程设置模式,此时led将快速闪烁,并且尾舵机将移动到最大行程。打方向舵左杆以增加行程或打右杆减少行程。此时如果led变成了红色,说明设置值超过范围,要通过调节机械部分解决。再次快速地按一下按钮,如果设置值有效,led将暂时变成紫色,舵机将移至相反方向设置。当两个方向都设置正确,再按一下按钮,返回行程测试模式。
这一段结合了我自己的设置感受,并不是全部按英文说明书翻译的
飞行模式设置
注意:如果D/R超过了100%,务必要很小心地调整,因为很可能飞机旋转速度超过了传感器的最大感应范围(800°/秒)
Led指示灯状态        描述
蓝色,闪4下
F3C模式        450deg/秒
柔和的启动和停止
红色,闪4下
3D模式        720度/秒
主动急速地启动和停止?
aggressive pirouette Start and stop
(技术有限,没试过3d模式,这段不太懂)
选项5:陀螺响应率(response rate)
Led指示灯状态        描述
蓝色,闪5下        标准模式
红色,闪5下        快速模式
紫色,闪5下        慢速模式
设施陀螺响应率。标准设置适合于大多数的直升机,我们建议首先尝试这个设置。在配有高效尾舵机和尾旋翼系统的超小或超轻型的飞机上,快速模式可能会有更好的表现。慢速模式应当用在大型的飞机上,这一设置将将使尾巴旋转速度、启动和停止以及陀螺补偿效果更好。
由于我只有一架450在飞,所以这一段完全是对照原文翻译
6、回复出厂设置
按一下按钮,led会快速闪烁。在接下来的2秒内快速按3下按钮,就将确认重设指令。重设完成后,陀螺将自动返回舵机类型选择列表,值为数字1720微秒,led状态为蓝色,闪1下
陀螺仪状态列表:
慢速闪烁:1/2秒或更长
快速闪烁:1/4秒或更短
条件        Led状态        描述
初始化        红灯,慢速闪烁        无接收机信号或传感器有问题
        蓝色,慢速闪烁        陀螺正在热身
        蓝色,快速闪烁        传感器初始化
运行中        常蓝色        正常模式(非锁尾)
        常红色        锁尾模式
        常紫色        中立点偏离
        蓝色或红色,快速闪烁        陀螺正在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