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九鹰260旋翼头上的球头松了,怎么办呀?

楼主(2010-12-04):
偶的JJ就每个周末早上出去飞半个小时,已经快2个多月了。
今天早上去飞,动作比较大,稍微暴力了一点,突然中途就不听控制,有异响,好不容易降下来一看,连接十字盘和摇臂的那支连杆松脱了一头,只有十字盘上还连着。重新装上去,发现很松,稍微一加油门就被甩开了。
我每次飞前都会给球头上加一点点机油,没想到还是磨损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DIY修复一下吗?
图片是网上随便找的,凑合着看了。

箭头指向的那个地方磨损了。。。

箭头指向的那个地方磨损了。。。

网友:
502给球头磨一点,万事无忧!别把摇臂也给点上哦!!这我可没教你哦

网友:
我的260A也是这样的,在头球外点一点502

楼主:
这个这个。。。回头试一下看看,呵呵,偶先得把球头上的机油给清理掉,找酒精棉花去喽~~:loveliness:

网友:
想起来了

换球头扣好了。球头磨损不严重的。球头扣磨损要快。
多买几副球头扣就是了。没几个钱的。点502只能急救。并不是好办法。

网友:
换个吧,不值钱的

楼主:
已经确定是球头磨损了,因为我把球头扣两边位置换过了,还是一样松,而另一边还是松紧正好,发现用酒精没办法把机油擦干净,胶水点上去,用指甲稍微用点力就扣掉了,晚上车子里放点汽油出来再洗洗看。不知道是否可以换直径1MM 的轴承直接套上去,然后把球头扣的孔改大一点行不?纯粹瞎想的,呵呵

网友A:
这小飞机没必要上机油啊,塑料自润滑的,上了机油反而粘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飞机没必要上机油啊,塑料自润滑的,上了机油反而粘灰

原本我也不上机油的,结果买来直接飞了几次,发现球头连接处有很多白色的塑料末,一看就是球头和球头扣摩擦出来的,所以才开始上油的。
发现用502不行啊,一个是大小不好控制,而且貌似也不够圆,强度也不够,郁闷了,难道非得上淘宝?

网友:
直接上淘宝最彻底
要不,当它是死马,也可以参考
取下球头扣,扣环中间插个大头针或者牙签什么的(为的是控制孔径)
用电吹风或者打火机烤
扣环变软的的时候把它弄一弄
缺点是不容易弄的和原来一样顺滑

网友:
这飞机,我以前飞的时候也是这样,真是没办法!!!

网友:
跟花的心思和玩的不爽比起来,配件其实很便宜。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