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UN A6的电源输入接线不一样啊???

楼主(2010-12-04):
难道版本不一样啊????
我的UNA6就是第一个图片那种。

网友A:
很正常,改款了。

网友:
路过,看看,关心一下。

网友B:
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个充电器

网友:
我两种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改款了。
那哪个是最新款啊??

网友:
z
引用 楼主:
那哪个是最新款啊??

直接出线的是新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个充电器

我表示你绝对没用过且不懂电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表示你绝对没用过且不懂电子!~~

我只知道,这个充电器输出端口JST-XH接口,最大标称电流是3A,超过这个数值,插头会发热,压降会变大。简单来说这个充电器就是直流隔离电源,没有那么玄乎的,最大的好处就是适合锂电池多的人,但是存在太多的安全隐患,这样的充电器在国外估计是没有什么市场的!另外说一句,不知道XX航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的,算不算懂电子?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这个充电器输出端口JST-XH接口,最大标称电流是3A,超过这个数值,插头会发热,压降会变大。简单来说这个充电器就是直流隔离电源,没有那么玄乎的,最大的好处就是适合锂电池多的人,但是存在太多的安全 ...
不要那么叫真,只不过国内这个充电器相对好一点,进口的是好,可惜价格太贵了,没有办法接受。

网友:
什么价钱买什么样的东西。

网友:
这只充电器带上充电保姆确实好用,我先是推荐朋友买了一套,因为我刚入模时买了DN的。但前段我还是自已也入了一套UN6A,加充电保姆,把DN的那一只放到一边,退休了。
UN6A加充电保姆充电确实很方便,一次可以接入16只3S电,充电方式的设计也很好,特别是快充满电时的充电电流控制很科学,大大缩短充电的时间。

网友:
我支持A6,如果价格能再降一点的话更好

另外,XX大学学电子的,你牛的话,自己开发一款性价比更高的充电器出来卖嘛,
要是好的话,会有市场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这个充电器输出端口JST-XH接口,最大标称电流是3A,超过这个数值,插头会发热,压降会变大。简单来说这个充电器就是直流隔离电源,没有那么玄乎的,最大的好处就是适合锂电池多的人,但是存在太多的安全 ...

哎!主要不还是因为钱!!那些国外的当然好,可动辄上千元的费用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就这个A6买完了还被老婆说我疯了,花400多买个充电器!!

网友:
有哪些“太多的安全隐患”?
请说出来,对厂家和使用者都是件好事。

网友:
强列要求
说说安全隐患,,,

网友:
在网上晒学历和晒家产都属于比较无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这个充电器输出端口JST-XH接口,最大标称电流是3A,超过这个数值,插头会发热,压降会变大。简单来说这个充电器就是直流隔离电源,没有那么玄乎的,最大的好处就是适合锂电池多的人,但是存在太多的安全 ...

如果有比A6还便宜 又比A6 好的充电器谁不愿意买? 也许原理方面你懂 但市场方面你就不一定懂了吧 你说A6不好 那你设计个比A6好 又便宜的充电器出来造福大家 你不是很专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这个充电器输出端口JST-XH接口,最大标称电流是3A,超过这个数值,插头会发热,压降会变大。简单来说这个充电器就是直流隔离电源,没有那么玄乎的,最大的好处就是适合锂电池多的人,但是存在太多的安全 ...

看这么一说,看来你是真不懂。。。还装懂。。。
就算是3A,那么多少伏3A呢。。。还存在太多安全隐患。。。
我严重表示你这学是白上了。。。

网友: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吧,呵呵。你见过什么插头标额定电压的?除非是几千V以上的才有特殊要求。就说我们生活中和模型中常用的插头吧,只会标额定电流。至于原因虽然初中就学过,我还是解释一下吧: P=I^2*R,W=I^2*R*t;电流越大,功率越大发热越大,与电压无关。
插头标称既然是3A,那么就不应该超过3A,否则持续发热,可能导致插头软化,可能导致插头短路等别的隐患。这就是隐患所在。
至于实际情况,3A的插头你用10A也未必会坏,这要看你插头的新旧程度了,如果插头旧了,针脏了,接触电阻大了,那就有隐患了。
当然了,我也没查那插头是否标称就是3A,我只是就事论事。
假如真的标称只有3A,而用于8A,那还是有隐患的,毕竟安全第一嘛。
另外,就我个人而言,是反对用此类多功能充电器的,我认为最好是用功能简单,非单片机控制,硬件保护,硬件控制,防呆的充电器。
专门的电池用专门的充电器,要做到怎么冲都不会坏,怎么接都有保护,怎么都不会插错。防呆,是电子产品的基本要求,能做到防呆的一定要防呆,特别是有安全隐患的电子产品,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靠人自己来鉴别对错,这才是一个完全合格的产品。
对了,我可能做不出来,所以千万别叫我做出来了才让我发言,呵呵。
不喜欢人身攻击的言行!请大家注意!
引用 网友C:

看这么一说,看来你是真不懂。。。还装懂。。。
就算是3A,那么多少伏3A呢。。。还存在太多安全隐患。。。
我严重表示你这学是白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