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雕刻机台面平整度的测试

楼主(2010-12-04):
雕刻机到手很长时间了,今天忽然想进来测试一下台面的平整度

先是用夹具把百分表固定在X轴的小车上,对台面的四个角进行测试

感到读数不太方便和精准

于是,又找了块废的敷铜板,焊上一根线。。。
主轴上夹了根什锦锉(因我的Z轴行程较大,雕刻刀够不到台面,所以加了根长的什锦锉)

用线连接到万用表的表笔,把表的档位放在“蜂鸣器”档,当Z轴下降到蜂鸣器响的时候,利用软件上Z轴的读数就行了,即方便又比百分表准确。

测试的结果如下:

蓝色的数字,是台面四个角的测试数字,红色的四个数字,是台面下四个滑动轴承的位置。从测试结果来看,误差还是比较大的。
我在想:能不能另外在四个滑动轴承下面,垫上垫片,尽量把台面的误差减小一点。

大家帮看一下,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谢谢!

网友A:
先自宫4片垫片后,在把垫片垫在滑快与台板中间,祥见图解,如你觉得方案可行不妨试试,如不行就拆除垫片,不影响整机的。
还有自宫的垫片下移时位置不能变,要平移到面板和滑快之间,这样才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自宫4片垫片后,在把垫片垫在滑快与台板中间,祥见图解,如你觉得方案可行不妨试试,如不行就拆除垫片,不影响整机的。
还有自宫的垫片下移时位置不能变,要平移到面板和滑快之间,这样才有效果。

您的办法很好!
可惜俺的雕刻刀离台面还有60毫米够不到。。。
只能用测量的办法,慢慢调整了。

网友:
diy的这个级别的雕刻机测这个没什么意义,君不见阿莫的世纪精品超级雕刻机也是送个垫板自宫一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办法很好!
可惜俺的雕刻刀离台面还有60毫米够不到。。。
只能用测量的办法,慢慢调整了。

临时下移主轴,加一块固定主轴的临时钢板(强度要够),把主轴下移,自宫后再拆除。
自宫时吃刀小点,减少震动。

楼主:
chensibo 兄好!
刚才我在拆滑台螺丝时,有5棵螺丝拆滑了,没法拆下来了---面板上的螺丝是打了胶的!
真可恨,误差这么大的平台,不要说做精细的活,就是干木工活也不行啊!
螺丝还打了胶。

看样子只能用下移主轴的办法来自宫了。

楼主:
这个垫板用什么材料的好呢?

网友:
平台好像是刷了油漆的。油漆厚薄不均匀都可以有0.1mm的差别啦

网友:
钣金的cnc,建议你还是不要折腾啦,玩玩熟悉了就该换高档机了

网友B:
兄弟,你那个雕刻机台面整个一个薄铁皮,那就算很平也没法用的

你往上面加个厚板,作为副工作台,然后在上面自宫,然后就ok了

给你看我的工作台,底下是10mm厚度的A3钢板磨平,上面用30mm厚度的代木,自宫,很平很光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那个雕刻机台面整个一个薄铁皮,那就算很平也没法用的

你往上面加个厚板,作为副工作台,然后在上面自宫,然后就ok了

给你看我的工作台,底下是10mm厚度的A3钢板磨平,上面用30mm厚度的代木,自宫, ...

不错,这方法可行,加厚台面后再自宫。

楼主:
刚才淘宝上看了下,代木不便宜,加上运费就更贵了
没钱了,希望能几十元解决台面材料的问题

网友:
如果能把上胶的螺丝加热到200多到300度,应该可以拆除卸下来的。

网友:
看看坛友对拆上胶螺丝的经验,对你或许有用。祥见附图。

网友:
台面上加上个平板自宫。。这个虽然能保证相对的平面。不过夹具的使用就很头大

网友C:
这薄的钢板 有没经过加工  你不可能找平的

加一层木板 应该不用花什么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薄的钢板 有没经过加工  你不可能找平的

加一层木板 应该不用花什么钱

今天就准备加一块密度板了
先弄平了再说。

网友:
代木,比木板好,等你用过就知道了,比如你用胶水粘接工件,用过一段时间就要重新自宫,你会发现,代木,加工起来超级容易,安静。。。。很光滑平整

网友:
而且代木刚性比一般的木头好很多

要么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用他做模具

楼主:
今天忙了一下午,把主轴移下来了

好不容易地打听到有卖胶木板的,兴冲冲地赶去,人家却说不零卖,卖就是一整张,1米*2米!
卖糕的!我只用405*320呀!
回到家又把家里的一张密度板裁了一块下来,一看:坏事乐!有点儿变形鸟!

下一步该砸拌?

网友D:
这样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原帖由
华尔街工作者
于 2010-12-5 18:13 发表
这样不能解决问题
那得昨搞呢?请哥哥明示。

楼主:
我有点明白华哥的意思了--如果Y轴的两根光轴不在一个平面上,那么,即使自宫,平台从一头移到另一头,也不会平!
怎么测量下面两根光轴在不在一个平面上呢?

网友E:
我现在发觉影响机子误差的是装配精度
我从大夫那里买的机子,新机平台的上下跳动是0.4mm,好家伙你这个达到一毫米(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我那个PVC的自铣以后平台跳动是15个丝以下。据说不少铝机的跳动也不少。
每每在坛上看到有人装大机器,甚至有两米多长的,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调整的?有什么基准面来调?甚至我也没有看到很多人的设计里有调节机构。
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些跳动值量起来确实不怎么讨人欢心,但实际做东西也没有什么影响,该铣什么还铣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