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关于雕刻机结构问题?是龙门式还是立式?

楼主(2010-12-04):
都不记得看过多少大虾的作品了。龙门式的有,固定座立式的也有。关于其结构合理性不在讨论。考虑其精度?外观?好像都不能定论哪种形式好。。。
固定座立式的,工件在台面上移动,工件重量过重,Y轴的负载会增大,对于长时间使用会影响Y轴步进电机寿命,龙门式Y轴则移动固定重量的龙门,负载均匀平稳不收工件影响。还有就是有效工作面。龙门式的会大于立式的。还有其他其别或者也请各位多多提出来,以上只是本人的一点愚见。不要拍我。。。

龙门式的

龙门式的

立式的

立式的

楼主:
雕刻机大部分都是龙门式的?为什么?
数控铣大部分都是立式的?又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雕刻机大部分都是龙门式的?为什么?
数控铣大部分都是立式的?又为什么?

从js的角度讲,移动龙门的雕刻机更省料,工作台也是结构件

网友A:
大夫也是JS,你的铝JJ也是移动龙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夫也是JS,你的铝JJ也是移动龙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夫也是JS,你的铝JJ也是移动龙门

好象是大夫代销的,不算他自己的

楼主:
对大夫无还是比较崇拜的~

网友:
目标明确,才好选择,设想中的是移动龙门(非主流路线),正如大夫所说省料

网友:
小机用定龙门,大机用动龙门!!

网友:
移动龙门节省材料是真的

试想如果用固定龙门移动工作台,工作台下面的支撑台面要足够厚重,对吧,工作台太薄恐怕也不行了吧,光这个就2倍工作台的台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雕刻机大部分都是龙门式的?为什么?
数控铣大部分都是立式的?又为什么?

雕刻机的主轴走的是小巧灵活的路线,在相同加工行程的条件下,移动一个小巧主轴,从结构强度和占地面积来说都节省得多。尤其是木工雕刻机,加工幅面大,移动工作台是不可想象的。
数控铣的主轴刚度要求高,机头加上电机,本身体积重量就不小,相比而言,加工的工件却比主轴总成小得多,采用移动工作台更节省空间和材料。
如果主轴的尺寸跟加工面积相差不大,采用哪一种结构都差不多。

个人正在造PVC机,加工目标以板材为主,做些面板之类。已经定下来采用移动龙门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象是大夫代销的,不算他自己的

这个不重要,我不是谁的机器都代销,人家也不是谁想代销都给代销,我能提供合法的增值税票,单位要买这个不从我这买从哪里买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雕刻机的主轴走的是小巧灵活的路线,在相同加工行程的条件下,移动一个小巧主轴,从结构强度和占地面积来说都节省得多。尤其是木工雕刻机,加工幅面大,移动工作台是不可想象的。
数控铣的主轴刚度要求高,机头加 ...

pvc的采用移动龙门方式要注意一下加强结构,pvc板材密度并不低,移动龙门结构可能会造成y轴电机负荷过大,速度上不去,根据需要自己掌握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大夫无还是比较崇拜的~

崇拜这个词适用教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崇拜这个词适用教主

大夫谦虚了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vc的采用移动龙门方式要注意一下加强结构,pvc板材密度并不低,移动龙门结构可能会造成y轴电机负荷过大,速度上不去,根据需要自己掌握吧

多谢大夫指教。我主要用来裁板开槽,对浮雕兴趣不大,慢一点不要紧。实在不行再换个大点的步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大夫指教。我主要用来裁板开槽,对浮雕兴趣不大,慢一点不要紧。实在不行再换个大点的步进。

换个好主轴是王道

网友:
龙门的

终于搞到几块塑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