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i6割耳朵涉及的一个电阻和电容的作用,还有犹豫或割后av没有输出的看过来

楼主(2010-12-04):
火星刺客和望月流云2两位关于zi6割耳朵的帖子里面都说不必管PCB上面的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我实际试验下来却并非完全如此的。割掉的部分上面的一个电阻和电容是并联的关系,电容的作用主要是消抖的,去掉问题不大。这个电阻去掉却可能会有问题。

实际上这个电阻一头是接在高电平(3v),另一头应该是接到主控的某个GPIO上面,同时接到插座的一个端口上面作为监测。监测的原理是当没有插头插入的时候,电平被拉到地;当插头插入,与地断开,变成高电平了。所以,去掉这个电阻以后,实际上这个GPIO的状态是不确定的。运气好的可能没有问题,运气差一点像我一样的,就会碰到显示一直固定在LCD,无法切换到av,或者是偶尔可以切到av,但是随时有可能又跳回到LCD的情况。显然,用来做FPV的话,这种情况很危险。即使是运气好,一直能够在av输出的,也很难排除说上天后会不会由于干扰的因素自动切回来,因为那个判断输出口的GPIO脚一直是不确定的。

比较可恶的是,这个电阻接到GPIO管脚的一端是在需要切掉的耳朵上面,在PCB上面并没有其他的地方引出。查了半天,总算查到了其走线是在pcb的内部第三层上面,特把结果贴出来,给各位改了和打算改的同好参考。

首先是我切掉耳朵的zi6,显示输出一直不稳定,会在av和屏幕之间跳:

PCB内部连接到上拉电阻一头的线就在耳朵上面那个电容的正下方,第三层上面,需要用小刀或者小锉一点一点地刮出来,没经验的可能有点难度:

刮出来以后就可以仍旧用耳朵上那个10k电阻上拉到板子上的高电平了,这样就保证一直是av输出:

网友:
强悍,要顶。一直没敢下手。

楼主:
再上一下最后改好,穿好衣服的图:

装到俺新买的凤凰电滑上:

头罩是自己削的,缓冲效果应该不会太差吧

网友A:
建一个耳朵时,给給割平了

要与上面板子一平,我的切了两个,都能正常使用AV输出。

网友:
顶  技术贴
知识就是力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与上面板子一平,我的切了两个,都能正常使用AV输出。

这样切 正面的 删除按钮就没了,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强帖要顶,另外为什么飞得要割耳朵呢,不就是尺寸稍微大一点么,也没有多大分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切 正面的 删除按钮就没了,你是怎么解决的?
正面的按钮我是直接去掉的,那个按键删除键,在上面也没用,录得的视频,通过SD卡导到电脑里。

网友:
我说怎么打死也看不出电阻和电容的关系呢,怎么看电阻都像是平白无顾放在那里的,没起什么作用,原来板子中间还有说法啊~~~~~

网友:
这个帖子好

网友:
看不太懂,有劳大侠给指是哪个第三层吧。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有三层,是红圈里的那一层吗?

楼主:
不是你画的那里,我给你用白框标出来了

网友:
哦,明白了,3Q~~~

网友:
顺便问下,那个0603的电容是多少的?有兄弟知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只是个消抖电容,我没量,猜测应该是0.1uF之类的,没有也无所谓的。

网友(2011-01-23):
强人太多了

网友: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故障,我没有割,一样的用,新手还是建议不要割,万一弄坏了就麻烦了,听说 淘宝ZI6涨价了,我看就去壳就对了,不过这个贴我还是一定得顶的,喜欢钻研的人才有前途,呵呵,这个是我个人意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火星刺客和望月流云2两位关于zi6割耳朵的帖子里面都说不必管PCB上面的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我实际试验下来却并非完全如此的。割掉的部分上面的一个电阻和电容是并联的关系,电容的作用主要是消抖的,去掉问题不大。这 ...
红色线是AV输出,黑线是地线,我想知道这条最下边的白线是什么?

网友:
我的板子磨开了,但到底哪层是第三层呀,反正板子里起码有十几层铜.

这里哪个是那条线呢?

楼主:
割下来的废耳朵找不到了……只能凭记忆咯,那根线两边应该是铺铜,您看看在我画箭头的地方向下再磨一层看看是不是两边铺铜夹一根线,如果是的话,就是它了。

如果你刮出来这个已经是第三层的话,那么箭头对着的这根就是了,您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色线是AV输出,黑线是地线,我想知道这条最下边的白线是什么?

是音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割下来的废耳朵找不到了……只能凭记忆咯,那根线两边应该是铺铜,您看看在我画箭头的地方向下再磨一层看看是不是两边铺铜夹一根线,如果是的话,就是它了。

如果你刮出来这个已经是第三层的话,那么箭 ...
如果最上面那层都算的话,你箭头所标的上面这个弯的应该就是第三层铜了.但看你的图,那条线好像比这条宽.
量电压的话,这条线应该是多少电压?

网友:
看来ZI6又得涨价了呵呵~

LZ真是个人才啊!研究的很仔细!!

做电子的有这样的钻研精神很值得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