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车过螺纹请教一下

楼主(2010-12-04):
我想用45号钢车一根M6的普通三角螺杆长度100MM,作为简易丝杠用。

有经验的师傅给俺介绍一下。好车吗?

我用14MM销子料加呆顶尖车到6MM时发现外圆前后端就有10道差别,10MM时前后外圆还没这么大差别,觉得不好车,实在不好车我就只有板牙套丝了......

网友A:
买根全螺纹的6mm螺杆(轻钢龙骨吊顶用的有1m长)。  何必自己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根全螺纹的6mm螺杆(轻钢龙骨吊顶用的有1m长)。  何必自己做呢??

吊顶用的丝杆,螺纹不标准。配螺母旷的厉害。

楼主:
一头还要2两个10MM和8MM轴承位,螺杆不合适。

主要是觉得6MM后杆的强度低了,车时车刀容易顶出位移来..... 进给2道觉得车刀还是能把杆顶弯,不行明天硬挑一下丝费了算了..... 车到6MM不容易啊

板牙套估计费不了吧.......

网友:
尾顶没调好,与卡盘不同心,车锥度就是这样车

楼主:
尾顶100MM差10道尾顶调多少能调过来呢?

我来回调了好久好久尾顶不好调啊锁紧了调不动松开了没准头,又来回车很多次把杆车到一头是5.75一头是5.80。在不知还能当丝杠不能了??

网友:
如果两头细中间粗就是螺丝弯了,如果两头粗中间细是尾座和主轴不一样高,如果是按比例的细就是尾座没调好,差10丝就把尾座调5丝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按你教的办法实验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吊顶用的丝杆,螺纹不标准。配螺母旷的厉害。

将螺母纵向用手锯锯一条缝,放在三抓卡盘上收紧至没有旷量,做丝杠回差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螺母纵向用手锯锯一条缝,放在三抓卡盘上收紧至没有旷量,做丝杠回差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