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差速器转向

楼主(2010-12-05):
小弟是新手最近想做个坦克的模型,想问下坦克可以用差速器实现转向 但是怎么来控制转向呢?比如我行驶一段距离后腰开始转向了怎么去控制它来转向呢 谢谢各位大大帮下忙哈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
应该可以,做2刹车装置,往左拐杀左半轴,右拐杀右半轴,不能信地回旋吧?高手指正!

楼主:
恩  可以试一下

网友:
7454938 进群聊

网友:
如果是电动的,没有必要差速器。如果是油动的,那个叫双流。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
谁知道这个变速器  是双流的吗

网友:
是双流啊,比田宫的少了一个差速器,感觉这个简单。